分享一个去年制作的一个3D8光立方(电路图+PCB+单片机例程)

楼主(2019-05-23):
        这是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在学校实验室制作的一个8*8*8的光立方,纯手工焊接,从画板到制作成成品大概用了1个月时间(人比较懒,中间断断续续的...),最后效果还不错。。。电路图和PCB图我是用的AD18画的,程序用的是keil4,灯的焊接模板可以自己用电钻钻孔,也可以淘宝买成品
        + 带触摸(SGL8022W)(未测试过,但是理论确定能用)
        + 带音频输入(ADC0832)(未测试过,但是理论确定能用)
        + 带USB转TTL(CH340C,无需外接晶振)
        + 带独立按键
        + 带红外接收(VS1838)
        + 带存储(AT24C02)
        + 带无极调光(SI2303)(此功能没测试过,不确定是否能用,理论上是可以的)
        + 使用STC12C5A16S2单片机
        + 层选(APM4953+74HC138)和列选(74HC573)
下面上图:  这是底板的正面
这是底板的反面
这是焊接了元器件的底板
将灯一个一个的放到模板上,灯腿按照一定规则掰好,这里要注意,焊接前,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每一个灯的好坏,以及导通时的电压是否正常,我测试的时候只要导通时的电压在1.8V-2V并且灯亮,就是正常的,在焊接完一面之后,不要着急拿下来,再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一排一排的测一遍,因为在焊接过程中很有可能因为烙铁自带的静电导致二极管击穿,我在焊接的时候就遇见过好几次,,灯是每一层共阳,如果按照图片上的,就是负极全部往右边掰,正极全部往上掰,负极最右边直接也是掰平漏出,这个到时候用来插在主板对应的孔上面,最上面的阳极不要动,竖直就好,后面用来连接下一面,最终是的每一面的这一层的灯的阳极都连接在一起,具体掰灯腿的图大家可以网上找一下,这个我忘了拍了= =
焊接完的灯一面一面的摞起来摆放整齐,手要时不时的触摸金属物品,防止自身携带静电导致灯被击穿
先焊接一两排,一开始比较难固定 ,可以焊接完之后,用直尺测量两边的间距,确保两边间距一直,并确保其与水平面垂直,每个面的加强固定我是用的废掉的灯腿,搭在两排的支架之间,焊接加固
这是从正面拍的,还是很整齐的
俯视图再看一下
已经焊完一半了
还剩最后两排,这里可以看到每两面之间都有固定的灯腿
另一个角度看一下整不整齐
全部焊接完成,并且再次加固一番,真的很牢固,上面都可以摆上一摞书,当然,不能摔。。。
将每一层用导线连接至主板,这里从灯的两个引脚之间穿过去,这样看起来会很整齐
点亮测试
整体点亮测试,其实这个是全亮的显示,只不过手机拍照的频率要比灯刷新的频率高,所以拍出来的效果就如同渐变流水显示的效果一样。。。。。不要被这个图片误导了。。。

电路图,上面有一些注意事项主要是触摸的
PCB正面
PCB背面

网友A(2019-10-08):
手工搭大棚512颗LED,超人

网友B:
我上半年带了一个学生做了这个小制作,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全手工焊接,牛逼!

网友D(2019-11-12):
厉害,全部手工焊接

网友E(2020-08-16):
有没有全彩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