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单片机pwm调节占空比的仿真是怎么用的?完全看不明白啊

楼主:
这个pwm调节占空比的仿真是怎么用的啊完全看不明白啊

网友A(2019-05-24):
我大致看了下,大概是程序运行后(你图示),通过按动P1口上的相应按钮,调节诸如占空比、周期等参数这时可在数码管上看到你调节的数字变化;当你按“输出PWM”时,在仿真示波器上将有方波出现,你可以调节仿真示波器时间旋钮,看到波形疏密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大致看了下,大概是程序运行后(你图示),通过按动P1口上的相应按钮,调节诸如占空比、周期等参数这时可 ...

哦哦 谢谢啦~

网友C:
先了解占空比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