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keil51单片机的 AD/DA转换实验程序

楼主(2019-05-23):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单片机与A/D转换器ADC0809的接口技术;
2.    熟悉模拟信号采集与数据输出显示的综合程序设计与调试方法。
3.    掌握硬件仿真软件ISIS的使用。
二、实验设备(仪器)
计算机
三、实验内容
将调节器一端接+5V,另一端接地,中间抽头接A/D转换芯片ADC0809的任意通道,ADC0809采集来自调节器的0~5V连续可变的模拟电压信号,将其转换为8位数字信号00~FFH后,送单片机处理,并在最右端两位数码管上显示出电压值(显示格式:0.0~5.0),同时最左端数码管显示采集的通道数。
四、实验步骤
1.硬件仿真原理图如图1所示。
2.创建ISIS设计文件,绘制图1仿真原理图。
3.运行Keil uVision2软件,新建工程项目,编写简易数字电压表功能的源程序。
4.对源程序调试,连接,生成可执行文件。
5.切换到ISIS仿真界面,双击AT89C51器件,弹出“edit component”对话框,打开”Program   File”文件夹,选中简易数字电压表程序所对应的可执行文件,再点击确定按钮。
6.在ISIS仿真界面中,点击运行按钮,观察运行结果,若结果不正确,再重新调试,编译,直至结果正确。
复习A/D转换器ADC0809芯片的功能引脚及其控制方法和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控制,并按题目要求编写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void display();
sbit START=P2^4;
sbit EOC=P3^2;
sbit OE=P3^0;
sbit ADDA=P2^5;
sbit ADDB=P2^6;
sbit ADDC=P2^7;
uint result;
uchar code tabe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void main()
{
        while(1)
        {
                ADDA=1;                           //通道5
                ADDB=0;
                ADDC=1;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0);
                OE=1;
                result=P1;
                OE=0;
                display();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t;
        for(i=0;i<100;i++)
        for(t=0;t<k;t++);
}
//void delay()
//{
//        uint i;
//        for(i=0;i<1000;i++);
//
//}
void display()
{
        P2=0x0b;
        P0=tabe1[result/51];    //个位
        delay(10);

        P2=0x07;
        P0=tabe0[((result*10)/51)%10];   //小数点后位
        delay(10);

        P2=0x0e;
        P0=tabe0[5];
        delay(10);

}

实验八

楼主:
C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