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DFPlayer Mini语音播报程序问题

楼主(2019-05-23):
自己写了一段超声波测距语音播报的程序,用的是DFPlayer Mini播报模块,但是语音播报一直出错,有大佬帮忙看看吗?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K6037.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0;
u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table[9]={0,0,0,0,0,0,0,0,0};//显示的数值
bit flag;           //温度变量
uint temp;
u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g=0;
//   1602引脚定义
sbit RW=P1^1;
sbit RS=P1^0;
sbit E=P1^2;

//报警引脚定义
sbit feng=P1^5;
sbit led=P2^0;

//按键控制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ds=P3^2;  /温度引脚
//超声波位定义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2;
int numm=0,nnum=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delay2(uchar p)
        {
          uchar l,k;
           for(l=p;l>0;l--)
              for(k=110;k>0;k--);
        }

void delay(uchar z)
{
    while(z--);
}

//温度初始化函数
void ds_reste()
{
        ds=1;
        delay(5);
        ds=0;
        delay(80);
        ds=1;
        delay(14);
        if(ds==0)                 //判断ds总线
        flag=1;
        else
        flag=0;
        delay(20);
}

//读一位字节
bit ds_read_byte()
{
         bit dat;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dat=ds;
         delay(10);
         return dat;
}

//读一位字节
uchar ds_read()
{
        uchar i,j,k;
      for(i=0;i<8;i++)
        {
        j=ds_read_byte();
        k=(j<<7)|(k>>1);
        }
         return k;
}

//写入数据
void ds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
         delay(6);
         ds=1;
         dat=dat>>1;
        }
         delay(6);
}

//读取温度
uint read_temp()
{
        uchar a,b;
        ds_reste();
        ds_write(0xcc);
        ds_write(0xbe);
        a=ds_read();
        b=ds_read();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10+0.5;
        return temp;
}

//写入命令1602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delay2(5);
        E=1;
        delay2(5);
        E=0;
}

//写入数据1602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E=0;
        P0=date;
        delay2(5);
        E=1;
        delay2(5);
        E=0;
}

//1602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
{
    RS=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温度在1602上显示出来
void display(uint tempp)
{
         write_com(0x80+0x0b);
     table[0]=tempp/100;
         write_data(table[0]+0x30);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c);
     table[1]=tempp%100/10;
         write_data(table[1]+0x30);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d);
         write_data('.');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e);
     table[2]=tempp%100%10;
         write_data(table[2]+0x30);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f);
         write_data('C');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9);
         write_data('T');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a);
         write_data(':');
         delay2(10);

}

/超声波测距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ES=0;
         S=(time*1.7)/100+1;                //算出来测距值单位是cm

         if((S>500)||S<10)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g=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c');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1);
          write_data('j');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a(':');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a('*');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a('*');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M');
        //  delay2(10);        //显示M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M');
        //  delay2(10);        //显示M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c');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1);
          write_data('j');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a(':');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3);
table[3]=S/100;
          write_data(table[3]+0x30);  //  s/100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4);
table[4]=S%100/10;
          write_data(table[4]+0x30);  // s%100/10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5);
  table[5]=S%100%10;
          write_data(table[5]+0x30); //  s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C');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M');
         // delay2(10);

         //}
        }
}
//语音播报
void  yuyinbobao()
{
  delay2(10);
   Uart_SendCMD(0x03 , 0 , 0x01);
  delay2(500);
  if(table[3]==0)
  {

   duqu(table[4]);
    delay2(100);
Uart_SendCMD(0x03 , 0 , 0x0c);
  delay2(100);
  duqu(table[5]);
    delay2(100);
Uart_SendCMD(0x03 , 0 , 0x01);
  delay2(100);
  }
  else if(table[3]!=0)
  {
  // delay2(50);
   duqu(table[3]);
    delay2(100);
Uart_SendCMD(0x03 , 0 , 0x0d);
  delay2(100);
   duqu(table[4]);
    delay2(100);
Uart_SendCMD(0x03 , 0 , 0x0c);
  delay2(100);
   duqu(table[5]);
   delay2(100);
  }
     Uart_SendCMD(0x03 , 0 , 0x0e);
  delay2(100);
}
//显示按键输入值
void display1()
{
          write_com(0x80+0x00);
          write_data('S');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1);
          write_data('z');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2);
          write_data(':');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3);
       table[6]=num/100;
          write_data(table[6]+0x30);    //  num/100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4);
       table[7]=num%100/10;
          write_data(table[7]+0x30); //  num%100/10
        //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5);
    table[8]=num%100%10;
          write_data(table[8]+0x30);   // num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6);
          write_data('C');
          //delay2(10);

          write_com(0x80+0x07);
          write_data('M');
        //  delay2(10);
}
//按键控制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2(10);
          if(key1==0)
          {
              num+=10;
              if(num==500)num=0;
          }
           while(!key1);
           delay2(10);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2(10);
          if(key2==0)
          {
             num-=10;
             if(num==0)num=0;
          }
           while(!key2);
           delay2(10);
          // while(!key2);
   }
}
/蜂鸣器报警
void BEEP()
{
   if(num<S)
   {

          feng=0;
          led=0;
          delay2(80);
   feng=1;
     delay2(3);
   }

   else
   {
   feng=1;
   led=1;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_nop_(); _nop_(); _nop_();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tempchang(void)
{
           ds_reste();
        delay2(1);
        ds_write(0xcc);
        ds_write(0x44);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 Display();
// xian2();
timer++;
if(timer>=400)
{
  timer=0;
  Trig=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KEY();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TR0=0;

     EA=0;
  TH0=0;
         TL0=0;
  time=TH0*256+TL0;

  }
void main()
{
    feng=1;
    led=1;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Ï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init();                          //1602的初始化
     //Serial_init() ;
         while(1)
         {
   // Serial_init() ;
             display1();        //显示按键值
            // KEY();                         //按键

             BEEP();                //蜂鸣器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时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距离显示
// TR1=1;
// ES=1;
//  yuyinbobao();
              delayms(10);
             tempchang();    //温度开始转换
             display(read_temp());//温度显示
   delayms(50);
}
}

网友A(2020-03-21):
这帖子太久了,都没有人答复。最近玩DFPlayer Mini 16P,觉得这串口MP3模块还可以的,难的就是要算校验数据(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