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万年历数码管的设计

楼主(2019-05-23):
第一个数码管8是排一个接一个闪的,第二个数码管0是常亮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硬件没问题就是软件的问题
软件没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
就发一张图片怎么排查问题

网友B:
电路板上没有看到晶振谐振电容,也没有看到复位电容,似乎还差8个数码管的限流电阻。楼主先要保证硬件电路正确无误,否则不可能调试成功。

网友C:
请附上一个原理图上来!

楼主:
检查出来了,八位数码管做万年历最好用52单片机。51单片机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出来了,八位数码管做万年历最好用52单片机。51单片机会出现上述问题

那你肯定是用到了定时器2

网友D:
没发现晶振谐振电容,希望你的单片机自带,另外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都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E:
用液晶多好,数码管的驱动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没有看到晶振谐振电容,也没有看到复位电容,似乎还差8个数码管的限流电阻。楼主先要保证硬件电路 ...

在单片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液晶多好,数码管的驱动电流太大了

好的,不过本人比较喜欢数码管,液晶在单片机实验室都有弄,况且我看这个接线比较富有挑战,结果接线错了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发现晶振谐振电容,希望你的单片机自带,另外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都没有解释清楚

这是共阳的

楼主:
这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