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的问题

楼主(2019-05-23):
本人做设计用到了HC-SR04这个模块,发现这个模块有许多的版本,网上搜集资料中原理图与本人通过实物画出来的原理图有一些出入,

资料中的原理图

资料中的原理图
资料中的原理图

一位大神的原理图

一位大神的原理图

一位大神画的原理图

实物抄板的原理图

实物抄板的原理图

实物抄板的原理图
在资料中该模块的单片机是通过抬高P53引脚使三极管导通使MAX232得到供电,然后通过MAX232电荷泵来驱动超声波探头,但实物中没有三极管,而且实物中超声波驱动的芯片除了地线、与发射探头的连接、与单片机40kHz信号线的连接相同外其他连线都不相同,所以怀疑这个驱动芯片不是MAX232,而且接收电路与单片机的连接也有不同,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帮分析下这个新版本模块用的是什么芯片来驱动超声波发射探头的,还希望帮分析下模块中超声波接收电路的原理,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是max232来驱动探头的,单片机向max232T2IN发送方波,放大(2倍多一点)后去驱动超声波探头,(波形用示波器验证了)在max232的T2输出,

网友B: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说明书
1 产品特点: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 2cm-400cm 2cm-400cm 2cm-400cm 2cm-400cm 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测
距精度可达高到 3mm 3mm 3mm 3mm;模块包括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与控制电路。
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 IO 口 TRIG 触发测距,给最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呈。
(2)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口 ECHO 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
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该模块内部将发出 8 个 40kHz 周期电平并检测回波。一旦检测到有回波信号则输出回响信号。
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的距离成正比。由此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的回响信号
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得到距离。公式:uS/58=厘米或者 uS/148=英寸;或是:距离= 高电平时间*(340M/S)/2;建议测量周期为 60ms 以上,以防止发射信号对回响信号的影响。
若还不懂,可搜深圳捷深科技有限公司的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说明书

网友C:
这个可以应用在ASPS系统感觉,盲区监测报警,和前后车距离感应是不是用的就是这个模块?

网友D(2019-11-15):
作为检测距离的工具,在程序里怎么设置距离啊?

网友E(2021-12-21):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超声波测距模块(DIY小玩意不允许用模块),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超声波测距模块的原理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