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PWM中断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9-05-23):
这是是官方的例程为什么只看到对PWMCFG清零,没看到对PWMIF寄存器的中断标志位进行清零呢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CYCLE 0x1000

void PWM_Isr() interrupt 22
{
static bit dir = 1;
static int val = 0;
if (PWMCFG & 0x80)
{
PWMCFG &= ~0x80; //清中断标志
if (dir)
{
val++;
if (val >= CYCLE) dir = 0;
}
else
{

val--;
if (val <= 1) dir = 1;
}
_push_(P_SW2);
P_SW2 |= 0x80;
PWM0T2 = val;
_pop_(P_SW2);
}
}
void main()
{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 PWM 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 = CYCLE; //设置 PWM 周期为
PWM0T1= 0x0000;
PWM0T2= 0x0001;
PWM0CR= 0x80; //使能 PWM0 输出
P_SW2 = 0x00;
PWMCR = 0xc0; //启动 PWM 模块
EA = 1;
while (1);
}

网友A(2019-08-27):
这个是在PWM周期里面的两个翻转点,翻转时置1,在这里这个中断没有要执行的动作所以就没有清零。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呼吸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