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做的推箱子游戏源程序

楼主(2019-05-23):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推箱子游戏,灵感来源于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程序。从开始做到完善几乎半个月左右
第一次做的时候只有简单的推箱子,也没用图形化界面,箱子,人物等这些都是用一些符号代替
进过后面不断改进,如今也加上了图片,新增加了几个关卡,同时每一个关卡都有完成本关的最高记录
下面会附上一些图片的代相关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conio.h>
#include<graphics.h> //图形界面
#include<iostream>
#include<f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VK_SHIFT  0x10
#pragma warning(disable:4996)//使用sprintf时需要的头文件

int a, b, X, Y;
int g = 0;
int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
int map2D[9][10] = {
        9, 9, 1, 1, 1, 1, 1, 1, 1, 1 ,
        9, 9, 1, 0, 0, 0, 1, 2, 0, 1 ,
        9, 1, 1, 0, 0, 3, 2, 2, 2, 1 ,
        9, 1, 0, 0, 3, 0, 1, 5, 2, 1 ,
        1, 1, 0, 1, 1, 3, 1, 0, 1, 1 ,
        1, 0, 0, 0, 3, 0, 0, 3, 0, 1 ,
        1, 0, 0, 0, 1, 0, 0, 0, 0, 1 ,
        1, 1, 1, 1, 1, 1, 1, 4, 0, 1 ,
        9, 9, 9, 9, 9, 9, 1, 1, 1, 1
}; //0空地,1墙,2目的地,4和6人物(玩家),3箱子,9背景

int mapSecond[9][10] = {
        9, 9, 1, 1, 1, 1, 1, 1, 1, 1,
        9, 9, 1, 0, 0, 0, 1, 2, 0, 1,
        9, 1, 1, 0, 0, 3, 2, 2, 2, 1,
        9, 1, 0, 0, 3, 0, 1, 5, 2, 1,
        1, 1, 0, 1, 1, 3, 1, 0, 1, 1,
        1, 0, 0, 0, 3, 0, 0, 3, 0, 1,
        1, 0, 0, 0, 1,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4, 0, 1,
        9, 9, 9, 9, 9, 9, 1, 1, 1, 1
};

int mapSecond1[9][10] = {
        1, 1, 1, 1, 1, 1, 1, 1, 9, 9,
        1, 0, 0, 1, 0, 0, 0, 1, 9, 9,
        1, 0, 3, 2, 2, 3, 0, 1, 9, 9,
        1, 4, 3, 2, 5, 0, 1, 1, 9, 9,
        1, 0, 3, 2, 2, 3, 0, 1, 9, 9,
        1, 0, 0, 1, 0, 0, 0, 1, 9, 9,
        1, 1, 1, 1, 1, 1, 1, 1,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
int mapSecond2[9][10] = {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1, 1, 1, 1, 9, 9, 9,
        9, 9, 1, 1, 0, 0, 1, 9, 9, 9,
        9, 9, 1, 4, 3, 0, 1, 9, 9, 9,
        9, 9, 1, 1, 3, 0, 1, 1, 9, 9,
        9, 9, 1, 1, 0, 3, 0, 1, 9, 9,
        9, 9, 1, 2, 3, 0, 0, 1, 9, 9,
        9, 9, 1, 2, 2, 5, 2, 1,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
int mapSecond3[9][10] = {
        9, 9, 1, 1, 1, 1, 1, 1, 9, 9,
        9, 9, 1, 2, 0, 2, 2, 1, 9, 9,
        9, 9, 1, 2, 0, 3, 2, 1, 9, 9,
        9, 1, 1, 1, 0, 0, 3, 1, 1, 9,
        9, 1, 0, 3, 0, 0, 3, 0, 1, 9,
        9, 1, 0, 1, 3, 1, 1, 0, 1, 9,
        9, 1, 0, 0, 0, 4, 0, 0, 1, 9,
        9, 1, 1, 1, 1, 1, 1, 1, 1, 9,
        9, 9, 9, 9, 9, 9, 9, 9, 9, 9
};
int mapSecond4[9][10] = {
        1, 1, 1, 1, 1, 9, 9, 9, 9, 9,
        1, 0, 0, 0, 1, 1, 1, 1, 1, 9,
        1, 0, 1, 0, 1, 0, 0, 0, 1, 9,
        1, 0, 3, 0, 0, 0, 3, 0, 1, 9,
        1, 2, 2, 1, 3, 1, 3, 1, 1, 9,
        1, 2, 4, 3, 0, 0, 0, 1, 9, 9,
        1, 2, 2, 0, 0, 1, 1, 1, 9, 9,
        1, 1, 1, 1, 1, 1,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

void repeat(){
        if (t1 == 1){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map2D[i][j] = mapSecond[i][j];
                        }
                }
        }
}

void repeat1(){
        if (t2 == 1){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map2D[i][j] = mapSecond1[i][j];
                        }
                }
        }
}
void repeat2(){
        if (t3 == 1){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map2D[i][j] = mapSecond2[i][j];
                        }
                }
        }
}
void repeat3(){
        if (t4 == 1){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map2D[i][j] = mapSecond3[i][j];
                        }
                }
        }
}
void repeat4(){
        if (t5 == 1){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map2D[i][j] = mapSecond4[i][j];
                        }
                }
        }
}

void initmap()
{
        IMAGE map[7];
        char filename[20] = "";
        for (int i = 0; i < 7; i++)
        {
                sprintf_s(filename, "素材/%d.jpg", i);
                loadimage(&map[i], filename, 20, 20);
        }
        int x, y;
        for (int rowNum = 0; rowNum < 9; rowNum++)
        {
                for (int colNum = 0; colNum < 10; colNum++)
                {
                        x = colNum * 20+100;
                        y = rowNum * 20+60;
                        putimage(x, y, &map[map2D[rowNum][colNum]]);
                }
        }
}
void playGame()
{
        //a为行,b列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if (map2D[i][j] == 4 || map2D[i][j] == 6){
                                a = i;
                                b = j;
                                X = a;
                                Y = b;
                        }
                }
        }
        char ch;
        ch = getch();
        switch (ch)
        {
        case 'T':
        case 't':
                g = 1;
                break;
                //0空地,1墙,2目的地,4人物(玩家),3箱子

        case 'W':
        case 'w':
        case 72:
                if (map2D[a - 1][b] == 0)
                {
                        map2D[a - 1][b]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1][b] == 2)
                {
                        map2D[a - 1][b]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1][b] == 3 || map2D[a - 1][b] == 5)//人前面是箱子或者箱子+目的地
                {
                        if (map2D[a - 1][b] == 3)
                        {
                                if (map2D[a - 2][b] == 0)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2][b] == 2)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
                        else//前面是5
                        {
                                if (map2D[a - 2][b] == 0)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2][b] == 2)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

                }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if (map2D[i][j] == 4 || map2D[i][j] == 6){
                                        a = i;
                                        b = j;
                                }
                        }
                }
                break;
        case 'S':
        case 's':
        case 80:
                if (map2D[a + 1][b] == 0)
                {
                        map2D[a + 1][b]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1][b] == 2)
                {
                        map2D[a + 1][b]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1][b] == 3 || map2D[a + 1][b] == 5)//人前面是箱子或者箱子+目的地
                {
                        if (map2D[a + 1][b] == 3)
                        {
                                if (map2D[a + 2][b] == 0)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2][b] == 2)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
                        else
                        {
                                if (map2D[a + 2][b] == 0)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 + 2][b] == 2)
                                {
                                        map2D[a + 2][b] += 3;
                                        map2D[a + 1][b] += 1;
                                        map2D[a][b] -= 4;
                                }
                        }

                }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if (map2D[i][j] == 4 || map2D[i][j] == 6){
                                        a = i;
                                        b = j;
                                }
                        }
                }
                break;
        case 'A':
        case 'a':
        case 75:
                if (map2D[a][b - 1] == 0)
                {
                        map2D[a][b - 1]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1] == 2)
                {
                        map2D[a][b - 1]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1] == 3 || map2D[a][b - 1] == 5)//人前面是箱子或者箱子+目的地
                {
                        if (map2D[a][b - 1] == 3)
                        {
                                if (map2D[a][b - 2] == 0)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2] == 2)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
                        else
                        {
                                if (map2D[a][b - 2] == 0)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2] == 2)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

                }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if (map2D[i][j] == 4 || map2D[i][j] == 6){
                                        a = i;
                                        b = j;
                                }
                        }
                }
                break;
        case 'D':
        case 'd':
        case 77:
                if (map2D[a][b + 1] == 0)
                {
                        map2D[a][b + 1]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1] == 2)
                {
                        map2D[a][b + 1] += 4;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1] == 3 || map2D[a][b + 1] == 5)//人前面是箱子或者箱子+目的地
                {
                        if (map2D[a][b + 1] == 3)
                        {
                                if (map2D[a][b + 2] == 0)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2] == 2)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
                        else
                        {
                                if (map2D[a][b + 2] == 0)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else if (map2D[a][b + 2] == 2)
                                {
                                        map2D[a][b + 2] += 3;
                                        map2D[a][b + 1] += 1;
                                        map2D[a][b] -= 4;
                                }
                        }

                }
                for (int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10; j++){
                                if (map2D[i][j] == 4 || map2D[i][j] == 6){
                                        a = i;
                                        b = j;
                                }
                        }
                }
                break;

        }

}

int main()
{
        int dat, I;
        int P = 6;//过关条件
        t1 = 1;
        char q[20] = "";
        int w[5] = { 0 };//存放最高纪录
        char m[20] = "";
        int d, h;
xin:
        dat = 0, I = 0, a = 0, b = 0;
        if (t1 == 1 || t2 == 1) {
                P = 6;
        }
        else if (t3 == 1 || t4 == 1 || t5 == 1){
                P = 5;
        }

        d = 0, h = 0;//d为当前步数,h为最高步数
        initgraph(400, 550);
        repeat();
        repeat1();
        repeat2();
        repeat3();
        repeat4();
        for (int i = 0; i < 2000; i++){

                cleardevice();//清屏
                int R = 0;
                outtextxy(28, 0, "注:1.开始游戏前需要点击shift键后才能使用;");
                outtextxy(60, 20, "2.不可以悔棋,按T键可以重新开始本关卡。");
                sprintf(m, "当前已经走了%d步", I);
                outtextxy(130, 300, m);
                for (int k = 0; k < 9; k++)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map2D[k][j] == 5){
                                        R = R + 1;
                                }
                        }
                }

                initmap();
                d = i;
                if (R == P)
                        break;
                playGame();

                if (a != X||b != Y){  //X,Y为玩家当前位置的上一个位置的坐标
                        I++;
                }
                if (g == 1){
                        g = 0;
                        goto xin;
                }

        }
        outtextxy(130, 320, "恭喜过关!");

        if (t1 == 1){
                dat = 0;
                ifstream infile("file/xin.dat", ios::in);
                if (!infile){

                }
                else{
                        infile >> w[dat];
                        h = w[dat];
                }
                infile.close();
                if (h == 0 || d < h) {
                        ofstream outfile("file/xin.dat", ios::out);
                        h = d;
                        w[dat] = h;
                        outfile << w[dat];
                        outfile.close();
                }
        }
        else if (t2 == 1){
                dat = 1;
                ifstream infile("file/xin1.dat", ios::in);
                if (!infile){

                }
                else{
                        infile >> w[dat];
                        h = w[dat];
                }
                infile.close();
                if (h == 0 || d < h) {
                        ofstream outfile("file/xin1.dat", ios::out);
                        h = d;
                        w[dat] = h;
                        outfile << w[dat];
                        outfile.close();
                }
        }
        else if (t3 == 1){
                dat = 2;
                ifstream infile("file/xin2.dat", ios::in);
                if (!infile){

                }
                else{
                        infile >> w[dat];
                        h = w[dat];
                }
                infile.close();
                if (h == 0 || d < h) {
                        ofstream outfile("file/xin2.dat", ios::out);
                        h = d;
                        w[dat] = h;
                        outfile << w[dat];
                        outfile.close();
                }
        }
        else if (t4 == 1){
                dat = 3;
                ifstream infile("file/xin3.dat", ios::in);
                if (!infile){

                }
                else{
                        infile >> w[dat];
                        h = w[dat];
                }
                infile.close();
                if (h == 0 || d < h) {
                        ofstream outfile("file/xin3.dat", ios::out);
                        h = d;
                        w[dat] = h;
                        outfile << w[dat];
                        outfile.close();
                }
        }
        else if (t5 == 1){
                dat = 4;
                ifstream infile("file/xin4.dat", ios::in);
                if (!infile){

                }
                else{
                        infile >> w[dat];
                        h = w[dat];
                }
                infile.close();
                if (h == 0 || d < h) {
                        ofstream outfile("file/xin4.dat", ios::out);
                        h = d;
                        w[dat] = h;
                        outfile << w[dat];
                        outfile.close();
                }
        }

        //ifstream infile("file/xin.dat", ios::in);
        //if (!infile){

        //}
        //else{
        //        infile >> w[dat];
        //        h = w[dat];
        //}
        //infile.close();
        //if (h == 0 || d < h) {
        //        ofstream outfile("file/xin.dat", ios::out);
        //        h = d;
        //        w[dat] = h;
        //        outfile << w[dat];
        //        outfile.close();
        //}
        sprintf(q, "当前关卡最高纪录为%d步", w[dat]);
        outtextxy(130, 350, q);

        outtextxy(130, 400, "是否重新挑战?(Y/N)");
        char ch, cha;
        ch = getch();
        switch (ch){
        case 'Y':
        case 'y':
                outtextxy(130, 420, "加载中......");
                Sleep(1500);
                goto xin;
                break;
        default:
                break;
        }
        outtextxy(80, 420, "请选择关卡(1,2,3,4,5,0[退出])");
        faulse:
        cha = getch();
        switch (cha){
        case '1':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
                t1 = 1;
                goto xin;
                break;
        case '2':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
                t2 = 1;
                goto xin;
                break;
        case '3':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
                t3 = 1;
                goto xin;
                break;
        case '4':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
                t4 = 1;
                goto xin;
                break;
        case '5':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
                t5 = 1;
                goto xin;
                break;
        case '0':
                outtextxy(150, 450, "按enter键继续退出!");
                break;
……………………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显示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显示的呢

这个游戏是电脑上玩的,不是用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什么显示的呢

这是用C语言写的程序,只要你电脑上有可以写c/c++的软件,你就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工程,再创建一个源程序,将代码复制到里面基本就可以用了。我用的是VS2013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