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汇编语言遇到了个错误,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
          ORG      0100H
START:    MOV            DPTR,#TAB1
          MOV      R0,#3
                  MOV      R4,#0
                  MOV      P2,R0
WAIT:     MOV           P0,#0FFH
          JNB      P0.0,POS
                  JNB      P0.1,NEG
                  MOV      P2,#00H
                  SJMP     WAIT
POS:      MOV      R4,#1
          MOV      A,R4
                  MOV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KEY:      MOV      P0,#03H
          JB       P0.0,NR1
                  INC      R4
                  CJNE     R4,#9,LOOP
                  MOV      R4,#1
LOOP:     MOV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NR1:          JB       P0.1,START
          DEC      R4
                  CJNE     R4,#0,LOOPN
                  MOV      R4,#8
LOOPN: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DELAY:    MOV      R6,#1
DD1:      MOV      R5,#80H
DD2:          MOV           R7,#0
DD3:          DJNZ     R7,DD3
          DJNZ     R5,DD2
                  DJNZ     R6,DD1
                  RET
TAB1:     DB       00H,02H,06H,04H
          DB           0CH,08H,09H,01H,03H
                  END

网友A(2019-05-24):
复制错误信息,然后上百度翻译,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中英文输入法的错误,或者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13行的MOV改成(MOV系列).忘了,你查下书

网友C:
你的NEG跳的位置貌似没有

网友D:
报错信息写得清清楚楚,代码第8行,标号NEG根本就没有标出过,先改了这个,然后再看看第13、22行的报错信息还在不在。

网友E:
第一个错误是第八行用到的变量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