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不全的问题

楼主(2019-05-23):
楼主需要做一个protues的仿真,功能是电机正反转,并将压力传感器的数值显示出来,压力传感器是用电桥电路模拟的,现在其他部分都做好了,唯独数码管显示不全,如下图,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修改好?

楼主:
压缩包里是电路图和程序

楼主:
void display(float nums)
{
     uchar qian,bai,shi,ge;
         uint out;
         out=nums*5*1000/255;
         qian=out/1000;
         bai=out%1000/100;
     shi=out%100/10;
         ge=out%10;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qian]-128;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delay(5);

}
程序如上

网友A:
段位分不清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是说我程序上段选和位选顺序错了吗

网友B:
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有限,你可以用液晶试试

网友C:
把千,百,十,个的数字类型改成int。%运算必须用整型数据。

网友A:
U3 U4 段位标签改过来,看数码管是否能正常显示否则替换别的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