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检测没问题,发送有回应,但无法控制单片机,求大佬看看,蓝牙在最后

楼主(2019-05-2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_data[7];
uchar code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数据的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code table1[]="S:000 2000/00/00";
uchar code table2[]="N:000 00:00:00 0";
uchar code table3[]="                ";                         //清屏内容
uchar code table4[]="  Set Real Time ";
uchar code table5[]="  Set Heat Time ";
uchar code table6[]="   Start Time:  ";
uchar code table7[]="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8[]="    End Time:   ";
uchar code table9[]="  Set Water Temp";
uchar code table10[]="Temperature:    ";
uchar code table11[]="            000C";

bit Adjust;                          //调节标志位,=1表示进入调节模式,=0是正常模式
bit Timer;                          //定时模式标志位,=1表示进入定时开启模式,=0是光线开启模式
sbit rs=P1^0;                  //LCD1602
sbit rw=P1^1;                   //LCD1602
sbit e=P1^2;                  //LCD1602
sbit sck=P3^2;                  //时钟端口
sbit io=P3^3;                  //时钟端口
sbit rst=P3^4;                  //时钟端口
sbit SELT =P1^3;          //选择键
sbit ENTER=P1^4;          //确认键
sbit UP   =P1^5;          //加键
sbit DOWN =P1^6;          //减键
sbit CLEAN_LED=P3^7;  //清洗灯接口
sbit CHECK=P3^6;          //水位检测灯接口
sbit HEAT =P3^5;          //加热灯端口
sbit JDQ  =P2^7;          //继电器接口
sbit BEEP =P2^6;          //蜂鸣器接口
sbit DQ   =P2^0;          //温度检测端口
sbit WATER=P2^1;          //水位传感器接口
sbit CLOSED=P2^2;          //红外检测接口
sbit PUMP=P2^3;              //水泵接口
sbit ADD  =P2^5;          //加水接口
sbit CLEAN=P2^4;          //清洗接口

int temperature;          //全局变量 温度
int temp_set=100;          //设定温度 默认100
uchar Select_num;          //选择按键按下次数
uchar Enter_num;          //确认按键按下次数
float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Week;                //时间设置值
float Hour_H,Minute_H,Second_H;                                          //设置开始时间
float Hour_L,Minute_L,Second_L;                                          //设置结束时间
int Count;                                                                                            //T0中断次数
uchar Miao;                                                                                        //延时时间10s
void read_rtc();
uchar receive;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rw=0;
        delay1(5);
        rs=0;
        delay1(5);
        e=1;
        delay1(5);
        P0=com;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rw=0;
        delay1(5);
        rs=1;
        delay1(5);
        e=1;
        delay1(5);
        P0=date;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Hour_H=23;
        Minute_H=59;
        Second_H=59;
        e=0;                                                    // 时序表e初始为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自动加1,光标输入方式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1(5);
        }
}

void SetTim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0;                                                        //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0;                                                        //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Temperatur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bai,shi,ge;
        bai=dat/100;
        shi=dat%100/10;                                                //把温度的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0;                                                        //把温度的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Dat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6;                                                        //把温度的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6;                                                        //把温度的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Week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dat);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LCD_Clean(uchar i)                                        //液晶屏清除显示
{
        uchar num;
        if(i==1)
        {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一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if(i==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二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string)
{                                                                                 //液晶屏显示内容,把要显示的内容写到对应的位置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ess=0;
        if(line==1)
        {
                address=0x80;                                         //0X80是第1行的第1个位置  ,0x81第2位
        }
        else if(line==2)
        {
                address=0x80+0x40;                          //0X80+0x40是第2行的第1个位置  ,0X80+0x40+1是第2行第2位
        }

        for(i=0;i<16;i++)
        {
                write_com(address);
                write_date(string[i]);
                address++;
        }
}

void Time_Display(void)
{
        read_rtc();
        Date_dispaly(0x80+0x40+12,time_data[6]);  //显示秒
        Date_dispaly(0x80+0x40+9,time_data[5]);         //显示分
        Date_dispaly(0x80+0x40+6,time_data[4]);         //显示时
        Date_dispaly(0x80+14,time_data[3]);                 //显示日
        Date_dispaly(0x80+11,time_data[2]);                 //显示月
        Week_dispaly(0x80+0x40+15,time_data[1]); //显示周
        Date_dispaly(0x80+8,time_data[0]);                 //显示年
                                           //        Year/10*16+Year%10
        Year=time_data[0]/16*10+time_data[0]%16;
        Week=time_data[1]/16*10+time_data[1]%16;
        Month=time_data[2]/16*10+time_data[2]%16;
        Day=time_data[3]/16*10+time_data[3]%16;
        Hour=time_data[4]/16*10+time_data[4]%16;
        Minute=time_data[5]/16*10+time_data[5]%16;
        Second=time_data[6]/16*10+time_data[6]%16;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io=dat&0x01;                                           //准备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dat=dat>>1;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CPU原地踏步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传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传数据
        rst=0;                                                     //不受其他影响
        _nop_();
        io=1;                                                   //释放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CPU原地踏步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if(io)
                value=value|0x80;
                sck=1;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                                  //设置时间
{
        uchar i,j;
        for(i=0;i<7;i++)                         //转换BCD码
        {
                j=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最终读出来的数 16进制
        }
}

/*************************************************按键****************************************************************/
void Keyscan(void)
{
        if(SELT==0)
        {
                delay1(2);
                if(SELT==0)
                {
                        while(!SELT);
                        Select_num++;                                        //选择键按下一次
                        Adjust=1;                                                //进入调节模式
                }
                if(Select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4);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5);
                        write_com(0x8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2)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4);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5);
                        write_com(0x80+0x4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0x4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3)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9);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3);
                        write_com(0x8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4)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Enter_num=0;
                        Adjust=0;
                }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Enter_num=0;
        }

        if(ENTER==0)
        {
                delay1(2);
                if(ENTER==0)
                {
                        while(!ENTER);
                        Enter_num++;
                }
                if(Select_num==1)                                        //设置实时时间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8);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年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write_com(0x80+11);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月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3)
                        {
                                write_com(0x80+1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日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4)
                        {
                                write_com(0x80+0x40+6);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5)
                        {
                                write_com(0x80+0x40+9);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6)
                        {
                                write_com(0x80+0x40+12);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7)
                        {
                                write_com(0x80+0x40+15);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星期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8)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time_data[0]=Year;///10*16+Year%10;
                                time_data[1]=Week;///10*16+Week%10;
                                time_data[2]=Month;///10*16+Month%10;
                                time_data[3]=Day;///10*16+Day%10;
                                time_data[4]=Hour;///10*16+Hour%10;
                                time_data[5]=Minute;///10*16+Minute%10;
                                time_data[6]=Second;///10*16+Second%10;
                                set_rtc();                                         //设置时间
                                Select_num=0;
                                Adjust=0;
                        }
                }

                if(Select_num==2)                                        //设置时间段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6);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7);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3)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4)
                        {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8);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7);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5)
                        {
                                write_com(0x80+0x40+7);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6)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7)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Adjust=0;
                        }
                }

                if(Select_num==3)                                        //设置水温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0);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11);
                                Temperature_dispaly(0x80+0x40+12,temp_set);
                                write_com(0x80+0x40+12);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水温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Adjust=0;
                        }
                }

        }
        if(UP==0)
        {
                delay1(2);
                if(UP==0)
                {
                        while(!UP);
                        if(Select_num==1)
                        {
                                if(Enter_num==1)
                                {
                                        Year++;
                                        if(Year>99)
                                        Year=0;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onth++;
                                        if(Month>12)
                                        Month=1;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Day++;
                                        if(Day>31)
                                        Day=1;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write_com(0x80+1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
                                        if(Hour>23)
                                        Hour=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7)
                                {
                                        Week++;
                                        if(Week>7)
                                        Week=1;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2)
                        {
                                if(Enter_num==1)
                                {
                                        Hour_L++;
                                        if(Hour_L>23)
                                        Hour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inute_L++;
                                        if(Minute_L>59)
                                        Minute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Second_L++;
                                        if(Second_L>59)
                                        Second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_H++;
                                        if(Hour_H>23)
                                        Hour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_H++;
                                        if(Minute_H>59)
                                        Minute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_H++;
                                        if(Second_H>59)
                                        Second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3)
                        {
                                if(Enter_num==1)
                                {
                                        temp_set++;
                                        if(temp_set>100)                                  //最高100度
                                        temp_set=0;
                                        Temperature_dispaly(0x80+0x40+12,temp_set);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
                }
        }
        if(DOWN==0)
        {
                delay1(2);
                if(DOWN==0)
                {
                        while(!DOWN);
                        if(Select_num==1)
                        {
                                if(Enter_num==1)
                                {
                                        Year--;
                                        if(Year<0)
                                        Year=99;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onth--;
                                        if(Month<1)
                                        Month=12;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Day--;
                                        if(Day<1)
                                        Day=31;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write_com(0x80+1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
                                        if(Hour<0)
                                        Hour=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
                                        if(Minute<0)
                                        Minute=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
                                        if(Second<0)
                                        Second=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7)
                                {
                                        Week--;
                                        if(Week<1)
                                        Week=7;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2)
                        {
                                if(Enter_num==1)
                                {
                                        Hour_L--;
                                        if(Hour_L<0)
                                        Hour_L=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inute_L--;
                                        if(Minute_L<0)
                                        Minute_L=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Second_L--;
                                        if(Second_L<0)
                                        Second_L=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_H--;
                                        if(Hour_H<0)
                                        Hour_H=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_H--;
                                        if(Minute_H<0)
                                        Minute_H=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_H--;
                                        if(Second_H<0)
                                        Second_H=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3)
                        {
                                if(Enter_num==1)
                                {
                                        temp_set--;
                                        if(temp_set<0)                                  //最高70度
                                        temp_set=100;
                                        Temperature_dispaly(0x80+0x40+12,temp_set);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
                }
        }
}

void Open(void)
{
        float Now;
        float Set_L,Set_H;
        Now=Hour+Minute/60+Second/3600;                                  //把实时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Set_L=Hour_L+Minute_L/60+Second_L/3600;                  //把设置下限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Set_H=Hour_H+Minute_H/60+Second_H/3600;                  //把设置上限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if(WATER==1)                                                                  //表示有水
        {
                ADD=1;                                                                          //停止加水
                BEEP=0;                                                                          //关蜂鸣器
                CHECK=1;                                                              //缺水灯灭
                if(temperature<temp_set)                                  //温度低于设置值 需要加热
                {
                        if((Now>=Set_L)&(Now<=Set_H))                  //实时时间在上下限时间范围内
                        {
                                HEAT=0;                                                          //加热
                                JDQ=0;                                                          //闭合继电器
                        }
                        if((Now<Set_L)|(Now>Set_H))                          //实时时间不在范围内
                        {
                                HEAT=1;                                                          //停止加热
                                JDQ=1;                                                          //断开继电器
                        }
                }
                else
                {
                        HEAT=1;                                                                    //停止加热
                        JDQ=1;                                                                  //断开继电器
                }

                if(CLOSED==0)                                                          //有水时 靠近开水泵出水
                PUMP=0;
                else
                PUMP=1;
        }
        else                                                                                  //如果缺水
        {
                CHECK=0;                                                                  //缺水灯亮
                BEEP=1;                                                                          //开蜂鸣器
                HEAT=1;                                                                           //停止加热
                JDQ=1;                                                                            //断开继电器
                ADD=0;                                                                          //加水
                PUMP=1;                                                                          //无水时无法出水
        }
        if((time_data[1]==2)&(Hour>=6)&(Hour<7))          //清洗功能  固定周一早上六点到七点 2表示一个星期第二天,星期一
        {
                CLEAN=0;                                                                  //开启清洗电机
                CLEAN_LED=0;                                                          //开启清洗灯
        }
        else
        {
                CLEAN=1;                                                                  //关闭清洗电机
                CLEAN_LED=1;                                                          //关闭清洗灯
        }

}

/****************************************************************************************************/
/*void delay(uint y)                                                                           //DS18B20延时函数(仿真用)
{
        while(y--);
}
*/
void delay(uint z)                                                                                  //DS18B20延时函数(实物用)
{
        uint x,y;
        for(x=z;x>0;x--)
                for(y=1;y>0;y--);
}

void write_byte(uint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八次          共有八位
        {
                DQ=0;                                                //写零
                DQ=dat&0x01;                //向总线写位数据,从最低位写起
                delay(4);
                DQ=1;                                                //写一
                dat>>=1;                                    //下次写作准备,移位数据
        }
        delay(4);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一个字节,返回值
{
        uchar i;
        uint value;
        for(i=0;i<8;i++)                        //循环八次          共有八位
        {
                DQ=0;
                value>>=1;
                DQ=1;                                                //释放总线
                if(DQ)
                value|=0x80;                            //DQ=1,value取1
                delay(4);
        }
        return value;
}

void ds18b20_init()                                    //初始化函数
{
        uint n;
        DQ=1;
        delay(8);
        DQ=0;
        delay(80);                                            //低电平480——960us
        DQ=1;                                                        //总线释放
        delay(8);                                            //等待50——100us
        n=DQ;                                                    //读取复位状态
        delay(4);
}

int readtemperature()                                //读整数部分
{
    int a,b;                                                //高八位,低八位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匹配,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可节省操作时间
        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检测
        delay(300);                                            //测温度
        ds18b20_init();                                    //开始操作前需要复位
        write_byte(0xcc);                                //跳过rom匹配
        write_byte(0xbe);                            //写读寄存器中温度值的命令
        a=read_byte();                                    //low          低位开始读取
        b=read_byte();                                    //high          高位开始读取
        b<<=8;                                                        //把高位左移八位
        b=b|a;                                                        //高八位与第八位进行或运算,得到总和
        if(b>=0)                                                //如果温度大于等于0
        {
                b=b*0.0625;                                        //直接乘以0.0625
        }
    else                                                        //温度小于0
        {
                b=~b+1;                                                //取反码再加一
                b=b*0.0625;                                        //再运算
        }
        return b;                                                //返回b,此时以表示温度
}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定时器T0的中断        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void)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url=mailto:9600@11.0592MHz]9600@11.0592MHz[/url]
        TL1=0XFd;
        TR1=1;                                        //打开计数器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BEEP=0;                                                 //关闭蜂鸣器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                                                 //液晶初始化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Adjust==0)                         //非调节模式下显示时间和开锁
                {
                        Time_Display();                 //显示时间
                        if(Count>=10)                                                        //50ms*10次=0.5s
                        {
                                temperature=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_dispaly(0x80+0x40+2,temperature);//显示温度
                                Temperature_dispaly(0x80+2,temp_set);             //显示设置温度
                                Count=0;                                                        //清除计数
                        }
                        Open();                                  //动作判断
                }
                Keyscan();                                 //扫描键盘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赋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TH0=3C,TL0=B0
        Count++;                                                                //每中断一次,Count加一,计数20次,表示1s的时间到
}
void UART_SER(void) interrupt 4
{
                EA=0;
               receive=SBUF;
        RI=0;
                      if(receive=='1')
                                {
                                 HEAT=0;                                                          //加热
                                 JDQ=0;                                                          //闭合继电器
                                }
                      if(receive=='2')
                                {
                                         HEAT=1;                                                                    //停止加热
                         JDQ=1;                                                                  //断开继电器
                                }
                     if(receive=='3')
                                {
                                         CLEAN=0;                                                                  //开启清洗电机
                        CLEAN_LED=0;                                                          //开启清洗灯
                                }
                     if(receive=='4')
                                {
                                         CLEAN=1;                                                                  //关闭清洗电机
                        CLEAN_LED=1;                                                          //关闭清洗灯
                                }

                         SBUF = receive;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E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