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脉冲数显示不到oled屏上 STM32程序

楼主(2019-05-23):
这里面的程序哪里错了   转动轮子的时候oled显示屏上显示不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IANMAQI.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
//
//        u16 count;//编码器计数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EXTI_PA1_Config();//编码器Z相归零信号外部中断口初始化
//        TIM4_Init();//定时器编码器接口初始化
//
//
//         while(1)
//        {
//                count = TIM4->CNT/4;//获取计数值
//                delay_ms(1000);//每隔1s打印一次编码器角度,用手去拨动编码器  使其慢速旋转
//                printf("count = %d\n",count);
//        }
// }

int main(void)
{
u16 count;//编码器计数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ShowString(0,0,"ALIENTEK",24);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while(1)
        {
                count = TIM4->CNT/4;//获取计数值
                OLED_ShowNum(48,24,count,4,16);//显示ADC的值
//                temp=(float)adcx*(3.3/4096);
//                adcx=temp;
//                OLED_ShowNum(48,48,adcx,4,16);//显示电压值
//                OLED_Refresh_Gram();
//                temp-=adcx;
//                temp*=1000;
//                OLED_ShowNum(103,48,temp,4,16);
                OLED_Refresh_Gram();
                delay_ms(250);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oled显示屏上一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