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V6.10编译后不能生成mcw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9-05-23):
各位前辈好!小弟有个菜鸟问题需要请求解决办法:我有台XP系统电脑重装了MPLAB IDE V6.10软件后,编译源程序时不能自动生成后缀.mcw文件,以前编译时能自动生成7个文件,hex文件烧写在PIC16C73B上可以正常显示LCD字符的,但现在编译时只能生成6个文件缺少了mcw文件,hex文件烧写在PIC16C73B上LCD是黑屏无反应的。由于小弟才疏学浅,盼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相助予详细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楼主(2020-12-12):
已解决,非常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A(2019-08-07):
装个新的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c16f716是不是一次性的单片机

F是可以多次烧录的
C是一次性的,常说的OT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C16Cxx系列是一次性的单片机,你不会是烧录第二次了吧?
还是说你这个只是仿真的结果?
如果你是公司的电 ...

pic16f716是不是一次性的单片机

网友B(2019-05-23):
PIC16Cxx系列是一次性的单片机,你不会是烧录第二次了吧?
还是说你这个只是仿真的结果?
如果你是公司的电脑,那就帮不上你了
如果你是个人的电脑,那就直接安装MPLAB X IDE了,你用的那个版本太老了,跟不上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