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P PC4引脚上50Hz的脉冲 每检测到10个脉冲进入中断 求思路

楼主(2019-05-23):
ATmega88P,PC4引脚上50Hz的脉冲,每检测到10个脉冲进入中断。用计数器还是用PCINT引脚电平变化寄存器好一些?能否给个思路 想自己写出来

楼主:
不能用计数器计数(引脚不是计数器的输入引脚),只能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或者使用ADC4。

楼主:
//检测50Hz的主电
#include <iom88p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定义全局变量i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C |= 0x10;                        //PC1引脚电平变化输入端上拉高祖
DDRC  |= 0x00;
PORTD |= 0x80;                        //PD7的LED输出高电平
DDRD  |= 0x80;
}
/**********************************************/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UCSR0C = 0x06;                //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
UBRR0L = 0x33;         //波特率,9600
UBRR0H = 0x00;
UCSR0B = 0x18;                //中断使能
}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port_init();
uart0_init();
}
/**************************************/
void uart0_send(unsigned char i)
{
while(!(UCSR0A&(1<<UDRE0)));
UDR0=i;
}
/*************************************/
void main(void)
{
CLI();
init_devices();
PCICR |=0b00000010;
PCMSK1|=0b00010000;
SEI();
while(1)
  {
   if(i==50)
   {
           uart0_send(i);
        i=0;
        PORTD^=0x80;
   }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yinjiaov:5
void yinjiaov(void)
{
i++;
}

楼主(2019-12-04):
解决思路,高电平无脉冲,低电平有脉冲,一秒内检测到10次低电平(1< <50)为有脉冲存在

楼主:
检测到低电平计数器清零,检测到高电平计数器++,如果计数器值大于目标值,则认为电平始终为高,也就是不存在脉冲。因为脉冲频率固定,只要高电平持续时间超过脉冲高电平持续时间即认为不存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