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9-05-23):
我在用中断读取温度值的时候,送到数码管中显示的时候会闪烁,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
sbit dq=P3^7;
sbit a1=P1^7;
sbit a2=P1^6;
sbit a3=P1^5;
bit flag;
uc num;
ui m,c=0;
uc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
0xed,0xfd,0x87,0xff,0xef};
void delay(uc x)
{
        uc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delay1(uc x)
{
        while(--x);
}
void delay2(ui x)
{
        ui a,b;
        for(a=x;a>0;a--)
                for(b=500;b>0;b--);
}
void inti()                 //初始化
{
        uc i;
        dq=1;
        _nop_();
        _nop_();
        dq=0;
    delay(20);  //大概延时640us
        dq=1;
        while((dq)&&(i<200))
        i++;
        delay1(50);          //延时114us让ds18b20保持低电平
        dq=1;
}
void write_time(uc dat)          //写操作
{
        uc i,a;
        for(i=0;i<8;i++)
        {
            a=dat&0x01;
                dat>>=1;
                if(a==0)   //判断是否写0;
                {
                        dq=0;
                        delay1(27);         //延时64us,至少60us
                        dq=1;
                }
                else                   //否则写1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1(27);//延时了64us,从拉低总线开始到这儿至少60us
                }
        }
        dq=1;
}
uc read_time()          //读操作
{
        uc i,date=0,a=0;
        for(i=0;i<8;i++)
        {
                dq=0;
                _nop_();
                dq=1;
                _nop_();
                _nop_();
                a=dq;
                date=(date>>1) | (a<<7);
                delay1(27);        //延时64us
        }
        return date;
}
ui duwendu()
{
        uc a=0,b=0;
        float k=0;
        inti();
        delay(35);
        write_time(0xcc);
        write_time(0x44);
        delay2(300);
        inti();
        delay(35);
        write_time(0xcc);
        write_time(0xbe);
        a=read_time();
        b=read_time();
        c=b;                  //C为整形数据,一般占用2个字节
        c<<=8;
        c=c|a;
        k=c*0.0625;
        c=k*10+0.5;
        return c;
}

void display(uc bai,uc shi,uc ge)
{
        a1=1;
        a2=1;
        a3=0;
        P0=table[bai];
        delay(5);

        a1=0;
        a2=0;
        a3=1;
        P0=table1[shi];
        delay(5);

        a1=1;
        a2=0;
        a3=1;
        P0=table[ge];
        delay(5);
}

void main()
{
        EA=1;
        ET1=1;
        TMOD=0X10;
        TH1=0X4C;
        TL1=0X00;
        TR1=1;
        while(1)
        {
//                duwendu();
                display(c/100,c%100/10,c%10);
        }
}
void zd1() interrupt 3         //中断
{
        TH1=0x4c;
        TL1=0x00;
        num++;
        if(num==10)
        {
                num=0;
                duwend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