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码管不亮是因为什么啊 求帮助

楼主(2019-05-23):
程序跑起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B:
什么叫“程序跑起来是没问题的”?把程序贴出来,不然咋帮你?

网友C:
电路图有误,着重看数码管三极管这部分

网友D:
把程序贴出来,分析数码管的性质,看着电路图好像有问题。

网友E:
三极管驱动

网友F:
PRITEUSE 中也分共阳,共阴的,你现在用的是共阴的,应该用共阳的。

网友G:
数码管多串联了一组电阻。每个脚只需接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H:
你得检查你程序用的共阴还是共阳的程序,然后电路里数码管部分很明显没有通电源的这样画的话。

网友I:
上拉电阻或者是数码管的段选电阻太大了

网友J:
三极管用的PNP能管用吗

网友K:
单片机与数码管间电阻去掉,数码管显示属性设置下,不要1s

网友L:
你这三极管,你看着不觉得很奇怪吗?PNP?你用高电平去驱??,这电路明显要用NP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