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通不过自己也找不出错误,用PT100做的数字温度计 单片机程序求助

楼主(2019-05-23):
仿真通不过自己也找不出错误,用PT100做的数字温度计,ADC0808的基准电压为0.7V和5V,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 = P2^4;        //        高电平时开始转换
sbit EOC = P2^6;        //        转换标志位,高电平时标志转换结束。
sbit CLOCK = P2^5;        //        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作为转换器的工作频率
sbit OE = P2^7;        //        输出使能 高电平标志转换结束可以开始输出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uchar getdata;
double change;
long int temp;
uchar dispbuf[6];
uchar code table1[]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无小数点0~9
uchar code table2[]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带小数点0~9

void TimeInitial()
{
        TMOD = 0x10;//定时器1选择2^16
        TH1 = (65536-200)%256;
        EA = 1;
        ET1 = 1;
        TR1 = 1;//开定时器
}
void Delay(uchar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 = 0;j<125;j++){
                ;}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选用0组工作寄存器
{
        TH1 = (65536-200)/256;
        TL1 = (65536-200)%256;
        CLOCK = ~CLOCK;//取反,0.2ms给ADC0808 一个时钟脉冲
}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程序
{
        P0 = table1[dispbuf[3]];//显示百位
        P20 = 0;
        P21 = 1;
        P22 = 1;
        P23 = 1;
        Delay(8);
        P0 = 0x00;

        P0 = table1[dispbuf[2]];//显示十位
        P20 = 1;
        P21 = 0;
        P22 = 1;
        P23 = 1;
        Delay(8);
        P0 = 0x00;

        P0 = table2[dispbuf[1]];//显示个位
        P20 = 1;
        P21 = 1;
        P22 = 0;
        P23 = 1;
        Delay(8);
        P0 = 0x00;

        P0 = table1[dispbuf[0]];//显示小数位
        P20 = 1;
        P21 = 1;
        P22 = 1;
        P23 = 0;
        Delay(8);
        P0 = 0x00;
}
void PT100(){
        double PR,aveT,aT,deal,U,aR;                //电阻值 ,温度对电阻的变化量,温度变化量,结果,电压,电阻变化量
        U = 4.3/255.0*getdata;                //计算某一刻电压值
        aR = (4.3/255*getdata)/(4.3/142.29);                //计算某一刻电阻值
        PR = 149.29-aR;                //计算电阻变化量,110度阻值为142.29
        aveT = 42.29/110.0;                //一度等于42.29/110欧姆
        aT = PR/aveT;                //温度变化量
        deal = 10*(110.0-aT);                //所得温度×10
        temp = (long int)deal;                //最终温度取整(实际值乘十倍)
        if(U<5&&U>3.56){//计算-50~0的温度
                aveT = (100.0-80.31)/50;
                PR = 100.0-aR;
                aT = 10*(PR/aveT);
                temp = (long int)aT;
                dispbuf[0] = temp%10;//计算小数位
                dispbuf[1] = temp/10%10;//计算个位
                dispbuf[2] = temp/100%10;//计算十位
                dispbuf[3] = temp%10;//显示符号
                }
        else{
                dispbuf[0] = temp%10;
                dispbuf[1] = temp/10%10;
                dispbuf[2] = temp/100%10;
                   dispbuf[3] = temp/1000%10;//百位
                }
                Display();
}
void main(void)
{
        TimeInitial();
        while(1){
                START = 0;//关闭转换
                OE = 0;//关闭输出
                START = 1;//开始转换
                START = 0;//开始输出
                while(EOC==0){
                        OE = 1;//开启数据输出允许
                        Delay(10);//延时
                        getdata = P1;//模数转换后的值给getdata
                        OE = 0;
                        PT100();//计算温度
                }
        }
}

网友A:
缺少 PT100 的温度阻值转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 PT100 的温度阻值转换表

是要把表加入到工程中吗?我不太明白我已经计算转换后的温度赋值给变量了啊

网友B:
缺少转换的,你可以用DS18B20精度更好

网友C(2019-11-26):
楼主,我也在做pt100,能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