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04超声波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5-23):
这个超声波测距程序是寒假的时候写的,能够精确显示,当时忘记是参考哪位大神的,特意分享出来的。有需要的直接下载,没有黑币的留下邮箱,看见回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sbit Trig=P1^0;
sbit Echo=P1^1;
bit  flag=0;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400;y>0;y--);
}

/*
   ---------------------
    超声波启动函数
   ---------------------
*/
void start()
{
  int i;
  Trig=0;                  //控制端初始状态拉低
  Echo=0;                  //初始状态接收端置0
  Trig=1;                  //控制端拉高,给一个高电平
  for(i=0;i<20;i++)          //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
  {
    _nop_();                  //精确延时,推荐使用,在头文件intrins.h中
  }
  Trig=0;                  //将控制端拉低,触发条件完成
}

/*
   ---------------------
    LCD1602显示函数
   ---------------------
*/
void LcdDisplay(unsigned int temp)
{
    LCD1602_writebyte("The Distance is:");
    LCD1602_write(0,0x80+0x41);
    LCD1602_write(1,temp/1000+0x30);
    LCD1602_write(1,temp%1000/100+0x30);
    LCD1602_write(1,temp%100/10+0x30);
    LCD1602_write(1,46);               //此处显示的是小数点.
    LCD1602_write(1,temp%10+0x30);
    LCD1602_write(1,0x43);             //此处显示的是C,16进制对应的ASCII的值
    //LCD1602_write(1,67);               //十进制对应的ASCII值,此处显示的也是C
    LCD1602_write(1,0x4d);               //此处显示的是M,16进制对应的ASCII的值
    //LCD1602_write(1,77);               //十进制对应的ASCII值,此处显示的也是M
    delay(400);
    LCD1602_write(0,0x01);             //1602 清屏 指令
}

/*
   ---------------------
    距离计算与显示函数
   ---------------------
*/
void count()
{
  unsigned int time,timeH,timeL;
  float distance,falseValue;
  timeH=TH0;
  timeL=TL0;
  TH0=0;
  TL0=0;
  time=timeH*256+timeL;
  distance=time*1.7/100;                     //distance=(time/2)*340m/s  time的单位是us转化为s等于time*10^(-6)        340m/s转化为cm是34000cm/s
                                             //综合到一块就是:distance=17000*time*10^(-6)=time*1.7/100
  distance=distance*10;                      //距离扩大10倍,为了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if(distance<20 || distance>4500 || flag==0)
  {
    flag=1;
    falseValue=8888;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Error!");
    delay(200);
    LCD1602_write(0,0x01);
    delay(200);
    LcdDisplay(falseValue);
  }
  else
  {
    LcdDisplay(distance);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LCD1602_cls();
  while(1)
  {
   TMOD=0X11;
   TH0=0;
   TL0=0;
   start();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unt();
   delay(120);
  }
}

超声波测距模块_HC-SR04_

网友A:
下下来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下来
研究研究

共同进步

楼主:
共同进步

楼主:
源码都贴出来,还需要发

网友B(2019-07-27):
求一个不做显示的程序,让其控制灯亮

网友C:
那个flag有啥用?是不取第一次的数据吗?

网友D:
1943417719@qq.com
谢谢大佬了

网友E:
你好,实物可以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