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上下限监控报警程序

楼主(2019-05-2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include "eeprom52.h"
////////////////////
sbit dj=P1^0;
sbit dq=P1^1;
sbit DQ=P1^6;
sbit bj=P1^7;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
uint wen_du;
uint shang,xia; //
uchar dang;//
uchar flag;
uchar d1,d2,d3;//
uchar m;
uchar js;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hang);
        byte_write(0x2001, xia);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hang   = byte_read(0x2000);
        xia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if(a_a != 1)
        {
                shang   = 30;
                xia = 20;
                a_a = 1;
                write_eeprom();
        }
}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ms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21;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elay_18B20(8);
         DQ=0;
         delay_18B20(80);
         DQ=1;
         delay_18B20(14);
         x=DQ;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dat>>=1;
                  DQ=1; //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_18B20(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wen_du=((b*256+a)>>4);
}

void zi_keyscan()
{
        if(key1==0)
        {
                delay(80);
                if(key1==0)
                {
                        flag=1;
                        while(key1==0);
                }
        }
        while(flag==1)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if(key1==0)
                {
                        delay(80);
                        if(key1==0)
                        {
                                flag=2;
                                while(key1==0);
                        }
                }
                if(key2==0)
                {
                        delay(80);
                        if(key2==0)
                        {
                                shang+=1;
                                if(shang>=100)shang=100;
                                while(key2==0);
                        }
                }
                if(key3==0)
                {
                        delay(80);
                        if(key3==0)
                        {
                                shang-=1;
                                if(shang<=10)shang=10;
                                while(key3==0);
                        }
                }
        }
        while(flag==2)
        {
                d1=17;d2=xia/10;d3=xia%10;
                if(key1==0)
                {
                        delay(80);
                        if(key1==0)
                        {
                                flag=0;
                                while(key1==0);
                                write_eeprom();
                        }
                }
                if(key2==0)
                {
                        delay(80);
                        if(key2==0)
                        {
                                xia+=1;
                                if(xia>=99)xia=99;
                                while(key2==0);
                        }
                }
                if(key3==0)
                {
                        delay(8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
                        }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f8;
        TL0=0x30;
        ET0=1;
        TR0=1;
        EA=1;
}

void zi_dong()
{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zi_keyscan();
        if(wen_du<xia){dang=0;}_du>=xia)&&(wen_du<=shang))
        {dang=1;}
        if(wen_du>shang){dang=2;}}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j=0;
        shang=30;
        xia=20;
        init_eeprom();
        for(j=0;j<80;j++)
        ReadTemperature();
        init();
        while(1)
        {
                if(js>=50)
                {
                        ReadTemperature();
                        js=0;
                }

                zi_dong();}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xf8;
        TL0=0x30;
        m++;                                                  switch(dang)
        {
                case 0:dj=0;break;
                case 1:if(m<=3)dj=1;else dj=0;break;
                case 2:dj=1;break;
                default:;
        }
        switch(m)
        {
                case 1:
                                w4=1;P0=~table[d1];w1=0; break;
                case 2:
                                w1=1;P0=~table[16];w2=0; break;
                case 3:
                                w2=1;P0=~table[d2];w3=0;        break;
                case 4:
                                w3=1;P0=~table[d3];w4=0;m=0;if(js<50)js++;break; //

                default:;
        }
        if(m>4)                  {
                m=0;
        }
}

网友A:
电路和程序好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