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0=0x3b<<2移位怎么算的

楼主(2019-05-24):
单片机P0=0x3b<<2移位怎么算的

网友A:
0x3b = 0011 1011
2移位  1110 1100   = 0xec

网友B:
0x3b换算为二进制 左移两位后 赋值给P0

网友C:
00111011b变为11101100b,即0xec

网友D:
你要先换算为二进制,00111011b左移两位后就是11101100b, 之后再换算回16进制,也即是0xec,再赋值给P0

网友E:
左移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