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读取数据的

楼主(2019-05-24):
上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自动运行的程序 现在需要做通讯了 一下子蒙了

是在这里写么   然后程序又该如何实现呢?
我看了一些程序 但是他是写的字符 我现在是要写数字 那么是不是需要定义的是int i;
然后  循环
41.                {
42.                    SBUF=i;
43.                    while(!TI);
44.                    TI=0;
45.                }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佬们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在那里去写这个数字 让单片机去读取

网友A:
你可以在uvison软件上写代码生成hex文件,再用你这个软件给单片机拷贝程序。你这个软件一般都是给单片机烧录程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uvison软件上写代码生成hex文件,再用你这个软件给单片机拷贝程序。你这个软件一般都是给单片机烧 ...

我知道怎么下载程序进单片机 但是现在是要单片机在下载完程序后能和电脑进行通信,也就是我在电脑输入300 他能读取到这个数字并且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B:
这个软件是用来烧录程序的。Keil uVision4写程序可以用这个。

网友C:
按理来说这段程序是可以的,但不是写在串口助手里面,而是写在自己的程序里面,还有你可以把发送数据那里改成HEX模式,最后串口记得选择正确,不然没法打开串口的

网友D:
假如说 你的 数字小于255 可以这么做,如果需要int值,则需要将连续的char转换为int型数值

网友D:
在 串口中断里面将buff里面的值取出来,赋值到i里面,一个char 一个char的取值,最后封装成int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来说这段程序是可以的,但不是写在串口助手里面,而是写在自己的程序里面,还有你可以把发送数据那里改 ...

我知道的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我如何让单片机读取我输入的值 比如是12  那么我这个12应该写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是用来烧录程序的。Keil uVision4写程序可以用这个。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怎么让单片机知道他去读取哪个数  像C语言 他会弹出来一个框 你可以在里面输入数字 那么单片机这个 我应该在哪里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