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9-05-24):
电路2

电路2

电路1

电路1

1号电路,在调节VR4阻值大小的时候,可以很平稳的调节电机的转速
但是2号电路在调节光耦通断频率快慢控制电机转速的时候,电机“咔咔咔”的响,根本转不起来啊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非常感谢

楼主:
1号电路,在调节VR4阻值大小的时候,可以很平稳的调节电机的转速 但是2号电路在调节光耦通断频率快慢控制电机转速的时候,电机“咔咔咔”的响,根本转不起来啊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出在你的一号电路没有50Hz同步电路,所以,你的Io触发是随机的,不能和交流电波形同步,所以不能调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号电路,在调节VR4阻值大小的时候,可以很平稳的调节电机的转速 但是2号电路在调节光耦通断频率快慢控制电 ...

2号电路需要加交流电过零识别,经延时输出触发信号调压,在交流电半个周期内延时的长短决定可控硅的输出电压(有效值)。

网友C:
图1的输出波形是连续的。图2的输出在输入的方波高电平期间导通,低电平期间截止,输出正弦波成断续的状态,电机当然咔咔响。一般这种电路多用于加热器上。

网友D:
调节光耦频率不能太低,调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1的输出波形是连续的。图2的输出在输入的方波高电平期间导通,低电平期间截止,输出正弦波成断续的状态, ...

这个能用在电机调速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你的一号电路没有50Hz同步电路,所以,你的Io触发是随机的,不能和交流电波形同步,所以不能调速

那这个电路就不能用来做电机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光耦频率不能太低,调高点试试

光耦频率调高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号电路需要加交流电过零识别,经延时输出触发信号调压,在交流电半个周期内延时的长短决定可控硅的输出 ...

那这个可以用来做交流电机调速吗

网友E: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电机不能调速,抖动,我加了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