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延时产生PWM波的程序问题 外部中断来改变占空比

楼主(2019-05-24):
自己写了一个关于用软件延时产生PWM波的程序。通过外部中断来改变占空比
由于T0和T1用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只能用延时函数。我仿真之后,先加速了,按减速键,直接减到占空比为0,全是低电平,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int m=50,n=50;  //
sbit pwm=P1^3;
sbit k1=P3^2;
sbit k2=P3^3;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x)//延时,x=1大概为10微秒
{
while(x--);
}
void Int0Init()  //INT0
{

IT0=1;//????????????????????
EX0=1;//??INT0???ж??????
EA=1;//?????ж?
}
void Int1Init()   //INT1
{
Int0Init();
Int1Init();
IT1=1;//????????????????????
EX1=1;//??INT1???ж??????
EA=1;//?????ж?
void jiasu() interrupt 0  //加速
{
delay(1000);
   if(k1==0)
   {
     m=m+10;
  n=n-10;
}
}
void jiansu() interrupt 2  //减速
{
    delay(1000);
   if(k2==0)
{
    m=m-10;
    n=n-10;
}
}

void main(){

while(1)
{
   pwm=1;
   delayus(m);
   pwm=0;
   delayus(n); //n+m=100us

  }
   while((m>100)||(n<0))
   {
    m=50;
   n=50;
   }
}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网友A:
啥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