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下载到proteus中后,仿真没反应

楼主(2019-05-24):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
                         LED定义
------------------------------------------------------------*/

#define Data_P0  P0

sbit K11=P1^0;
sbit K21=P1^1;
sbit K31=P1^2;
sbit K41=P1^3;
sbit K51=P1^4;
sbit K61=P1^5;
sbit K71=P1^6;
sbit LED_Red=P2^5;
sbit LED_Green=P2^4;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KEY_Start=P3^0;
sbit KEY_Reset=P3^1;

sbit Buzzer=P3^7;
unsigned char Agree_Flag=0,Opinion_Flag=0;
bit ONE=0,TWO=0,THREE=0,FOUR=0,FIVE=0,SIX=0,SEVEN=0;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sec=11,j=0,oppoin=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bf};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j ;
   while(x--)
{
   for(i=22;i>0;i--)
    for(j=10;j>0;j--);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Temp)
{
        if(TR0)
        {
                LED2=0;
                LED1=0;
                LED4=0;
                LED3=1;
                Data_P0=Table[(Temp/10)];
                DelayMs(2);
                Data_P0=0Xff;

                LED2=0;
                LED1=0;
                LED4=1;
                LED3=0;
                Data_P0=Table[(Temp%10)];
                DelayMs(2);
                Data_P0=0Xff;

        }
        else
        {
                LED2=1;
                LED1=1;
                LED3=1;
                LED4=1;
        }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char t)
{
                LED1=1;
                LED2=0;
                LED3=0;
                LED4=0;
                Data_P0=Table[10];
                DelayMs(2);
                Data_P0=0Xff;

                LED1=0;
                LED2=1;
                LED3=0;
                LED4=0;
                Data_P0=Table[(t%10)];
                DelayMs(2);
                Data_P0=0Xff;

                LED1=0;
                LED2=0;
                LED3=1;
                LED4=0;
                Data_P0=Table[(Temp/10)];
                DelayMs(2);
                Data_P0=0Xff;

                LED1=0;
                LED2=0;
                LED3=0;
                LED4=1;
                Data_P0=Table[(Temp%10)];
                DelayMs(2);
                Data_P0=0Xff;
}

void Init(void)
{
   Agree_Flag=0;
         Opinion_Flag=0;
   ONE=0;
         TWO=0;
         THREE=0;
         FOUR=0;
         FIVE=0;
         NUM=0;
         SIX=0;
         SEVEN=0;
         LED_Green=1;
         LED_Red=1;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EA=1;
        ET0=1;
        TR0=0;
}

void KEY_Scan(void)
{
        if(ONE==0)
        {
                if(K11==0)
                {
                        DelayMs(10);
                        if(K11==0)
                        {
                                Agree_Flag++;
                                ONE=1;
                                NUM++;
                        }
                        while(K11==0);
                }
        }

        if(TWO==0)
        {
                if(K21==0)
                {
                        DelayMs(10);
                        if(K21==0)
                        {
                                Agree_Flag++;
                                TWO=1;
                                        NUM++;
                        }
                        while(K21==0);
                }
        }

        if(THREE==0)
        {
                if(K31==0)
                {
                        DelayMs(10);
                        if(K31==0)
                        {
                                Agree_Flag++;
                                THREE=1;
                                        NUM++;
                        }
                        while(K31==0);
                }
        }

        if(FOUR==0)
        {
                if(K41==0)
                {
                        DelayMs(10);
                        if(K41==0)
                        {
                                Agree_Flag++;
                                FOUR=1;
                                        NUM++;
                        }
                        while(K41==0);
                }
        }

        if(FIVE==0)
        {
                if(K51==0)
                {
                        DelayMs(10);
                        if(K51==0)
                        {
                                Agree_Flag++;
                                FIVE=1;
                                NUM++;
                        }
                        while(K51==0);
                }
        }
        if(SIX==0)
        {
                if(K61==0)
                {
                        DelayMs(10);
                        if(K61==0)
                        {
                                Agree_Flag++;
                                SIX=1;
                                NUM++;
                        }
                        while(K61==0);
                }
        }
        if(SEVEN==0)
        {
                if(K71==0)
                {
                        DelayMs(10);
                        if(K71==0)
                        {
                                Agree_Flag++;
                                SEVEN=1;
                                NUM++;
                        }
                        while(K71==0);
                }
        }
        Opinion_Flag=7-Agree_Flag;
}

void  KEY_Start_Reset()
{
                if(KEY_Start==0)
                {
                        DelayMs(5);
                        if(KEY_Start==0)
                        {
                                TR0=1;
                                Buzzer=0;
                                DelayMs(150);
                                Buzzer=1;
                        }
                        while(KEY_Start==0);
                }
                if(KEY_Reset==0)
                {
                        DelayMs(5);
                        if(KEY_Reset==0)
                        {
                                TR0=0;
                                sec=11;
                                Init();
                                Buzzer=1;

                        }
                        while(KEY_Reset==0);
                }
}

void Deal_Wit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x>y)
        {
            LED_Green=0;
      Buzzer=0;
      oppoin=1;
        }
        else if(y>x)
        {
           LED_Red=0;
     Buzzer=0;
                oppoin=2;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
        DelayMs(10);
        sec=11;
        Timer_Init();
  Buzzer=1;
        while(1)
        {
          while((sec!=11)&&(sec!=0))
          {
              KEY_Scan();
                          DisPlay(sec);
          }
                while(sec==0)
                {
                         Deal_With(Agree_Flag,Opinion_Flag);
                         DisPLAY2(Agree_Flag,oppoin);
                        KEY_Start_Reset();
                }
                while(sec==11)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KEY_Start_Reset();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50)
        {
                j=0;
                if(--sec==0xff)
                {
                        sec=0;
                }
        }
}
/*-----------------------------------------------------------
                         ----END----
------------------------------------------------------------*/

求大佬们拯救。

楼主:
第一个图是keil编程图,第二个keil文件包图,第三个电路图。

网友A:
从Keil上看只编译了个C51启动文件,.c .h都不在工程组里面。不知道对不?请楼下老师点评。

网友B:
keil中C文件未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C:
加好友把文件发来帮你改好

网友D:
建议波特率调一下,或者重装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