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两个继电器分别是正接和反接给制冷片的?实现控制

楼主(2019-05-24):
求助,有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半导体制冷片正接,反接分别是制冷制热,那我可不可以用两个继电器,分别是正接和反接给制冷片的,这样就可以制热和制冷了呢?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正接,反接分别是制冷制热”这个说法对吗?我记得是一侧是制冷,另一侧发热。并非正接、反接吧。要知道其机理就是P_N结电子迁移效应的结果

网友B:
通过实物进行了实验,电源反接与正接,制冷片热端和冷端就互换,电流正反都相等

网友C:
完全可以 其实用一个双刀六脚继电器就能实现  动触点分别接制冷器两端  静触点两边交叉连接即可

网友C:
可以 用一个双刀带常开常闭6脚的继电器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