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异步电机的时候EEPROM 芯片烧了 请大佬指明问题

楼主(2019-05-24):
没下程序  刚上了个电   EEPROM 芯片就冒烟了   供电是用的电脑   是跳线帽的接错了?(最后一张图圈出的跳线帽)
很疑惑  驱动电机时 另外的芯片怎么烧了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看不出来的,要用万用表测电源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芯片短路烧毁,接错线烧毁

网友C:
EEPROM是存数据的,与电机驱动没的关系。图上看不出来,可以把EEPROM断开,驱动电机,量EEPROM电压,问题出在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