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LM358用作直流运算放大器,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
运放为LM358,Vi=50mV,为什么Vo=3.25V,

网友A(2019-05-24):
比较器啊

网友B:
运算放大器不管放大倍数多大,输出都是不能超过供电电压5v的。

网友C:
按你的图来看,运放接成反向放大,理论上输入端50mV,输出端应该是(50*-31)=-1.55V,由于LM358为低端廉价运放,其直流输出端电压的一致性并不好,我曾经也在一个项目上使用358运放做直流电压放大,在其输入端0时,输出端直流偏差从0到约几百毫伏都有,同一品牌同一个批次都不稳定,所以,这种低端运放不适合做直流放大,只能做交流放大,除非,你在MCU系统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另外,按我上述腿酸,输出端电压为负1.55,那么假如你测量时表笔接-5V为地时,得到的测量数据理论就是3.45V,加上358自身的输出端直流漂移,差不多就是3.25V!!蛋丝,你如果换一个358再测量,数据可能就不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图来看,运放接成反向放大,理论上输入端50mV,输出端应该是(50*-31)=-1.55V,由于LM358为低端廉价 ...

解释得非常详细。感谢。请问选用什么型号的运放才可以呢?

网友D(2019-06-24):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E:
如果是你完全按照这个电路接的,输出应该是:1.5V左右
问题可能是:你测量的时候可以是:负电源(也就是4脚)和VOUT之间的电压,应该是地和输出的才对
你上传一下你实际的电路看一下,和你测量点在哪里

网友F:
图没问题,应该是LM358坏了或者接线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