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数码管有效位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9-05-24):
(无正文)

网友A:
经常看到这种不着边际的询问!什么叫“数码管有效位”?难道还有无效位?到底你具体问题是软件的还是硬件的?

网友B:
位私下揣摩,比如6位数码管显示000020,高4 位0为无效位,低2位20为有效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如果有8位数码管,但是数值是100,那么就只显示前三位的100,后面的不显示对吧。
把0xff(共阳)/0x00(共阴)传给不想显示的位就行了。

网友D:
你是想让数码管显示数字吗?如果是可以用switch函数实现

网友E:
其实他想说的是数码管可以显示的位数

网友F:
数码管8个脚对应7段加小数点,你想让那一段量,就给电平点亮,比如显示8.  你就写0xff

网友G:
你的问题应该是把最高位是0时不显示对吧?
例如你用4位数码管显示一个数,最大显示9999,如果你只显示999则千位不显示,显示99时千位和百位不显示,显示9时千位和百位和十位不显示,如果是这样,程序如下
{
        if(temp < 10)
        {
                disp_dat4 = disp_dat3 = disp_dat2 = 0;  // 如果小于10,则高3位数码管清零不显示
        }
        else
        if(temp < 100)
        {
                disp_dat4 = disp_dat3 = 0;  // 如果小于100,则高2位数码管清零不显示
        }
        else
        if(temp < 1000)
        {
                disp_dat4 = 0;  // 如果小于1000,则最高位数码管清零不显示
        }
}

网友H:
能不能具体一些,这种问题没办法回答啊。

网友H: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啊,回答者看不懂有什么用。

网友I:
数码管的显示,首先要搞清楚主要控制分为段选和位选,段选就是指你要让数码管显示什么符号内容,如:1、2、3、a、b、c等。位选就是指你要显示的符号内容需要显示在哪个数码管上,如:一个四个并排的数码管上,你要让1显示在第一个数码管上,你就需要进行位选让第一个数码管显示,其他数码管不显示,再进行段选,输入你要显示的符号内容的16进制码,从而达到在对应的数码管上显示内容对应的内容的目的。而你所说的“有效位”是否指的就是位选?

网友J: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左至右显示0-7。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K:
七段(加小数点为八段)数码管分共阳极和共阴机之分,不知你所述的有效位是要指定的段位还是全段位,都是不同的,有很多小程序可以根据以上述及的各情况,根据你要点亮的段位,返回要求的HEX码

网友L:
8段数码管,一个字节8位每1位对应数码管的1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