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cd12864上显示hmc5883的三轴磁场强度数据 求帮助

楼主(2019-05-24):
我自己写的程序如下,但是三轴数据在lcd上直接显示都是0,明明磁场角度都显示好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_Head.h"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ms(int ms)   //毫秒级延迟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1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delayNOP()   //最小延时函数,4条 NOP 指令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忙检查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
  LCM_RW=1;
  delayNOP();
  LCM_EN=1;
  delayNOP();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写命令 ***************/
/**** Attribc=0 不要检忙 *************
***** Attribc=1 需要检忙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bit Attribc)
{
  if(Attribc)
  WaitForEnable();
  LCM_RS=0;
  LCM_RW=0;
  delayNOP();
  DataPort=CMD;
  delayNOP();
  LCM_EN=1;
  delayNOP();
  LCM_EN=0;
}
/************** 写数据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
  LCM_RW=0;
  delayNOP();
  DataPort=dataW;
  delayNOP();
  LCM_EN=1;
  delayNOP();
  LCM_EN=0;
}
/************** 读数据 **************/
/************************************/
/*从lcd 读取数据到 DataPort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uchar ReadDataLCM()
{
  uchar r_dat;
  WaitForEnable();
  DataPort = 0xFF;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N = 1;
  r_dat = DataPort;
  LCM_EN = 0;
  return(r_dat);
}
/********** 初始化液晶 *************/
void InitLcd()
{
// LCM_PSB = 1; //并口方式
//  LCM_RST = 0; //液晶复位
// delayms(2);
// LCM_RST = 1;
  delayms(2);
  WriteCommandLCM(0x34,1); //扩充指令操作
  WriteCommandLCM(0x30,1);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除LCD 的显示内容
}
/********** 初始化HMC5883 ***********/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选择模式寄存器,选为连续测量模式
}
/********** 清屏函数 ***********/
void ClearScreen()
{
  uchar x,y,z;
  uchar Temp=0x00;
  WriteCommandLCM(0x34,1);
  WriteCommandLCM(0x36,1);        //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for(z=0;z<9;z+=8)
    for(y=0;y<0x20;y++)
      for(x=0;x<8;x++)
      {
        WriteCommandLCM(y+0x80,0);        //行地址
        WriteCommandLCM(x+0x80+z,0);      //列地址              WriteDataLCM(Temp);          //写数据 D15-D8
        WriteDataLCM(Temp);           //写数据 D7-D0
      }
}
/************ 数字显示函数, 参数入口:DisplayNumber(地址,数字) ************/
void DisplayNumber(uchar address,double number)
{
  uchar qian,bai,shi,ge;
  int number2;
  number*=10;                            //
  number2=(int)number;    //校验得出角度差为 58°
//  number2=(int)number+580;
//  if(number2>3600) number2-=3600;
//  else number2=number2;
//  delayNOP();
  qian=number2/1000;
  bai=(number2%1000)/100;
  shi=(number2%100)/10;
  ge=number2%10;
  WriteCommandLCM(address,1);
  delayms(2);
  WriteDataLCM(' ');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qian]);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bai]);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shi]);
  delayms(2);
  WriteDataLCM('.');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ge]);
  delayms(2);
  DisplayListChar(address+3,2,"°");
  delayms(2);
}
/************ 数字显示函数2, 参数入口:DisplayNumber(地址,数字) ************/
void DisplayNumber2(uchar address,double number)
{
  uchar wan,qian,bai,shi,ge;
  int number2;
  number*=10;                            //
  number2=(int)number;    //校验得出角度差为 58°
//  number2=(int)number+580;
//  if(number2>3600) number2-=3600;
//  else number2=number2;
//  delayNOP();
  //wan=number2/10000;
  qian=number2/1000;
  bai=(number2%1000)/100;
  shi=(number2%100)/10;
  ge=number2%10;
  WriteCommandLCM(address,1);
        delayms(2);
  WriteDataLCM(' ');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qian]);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bai]);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shi]);
  delayms(2);
  WriteDataLCM('.');
  delayms(2);
  WriteDataLCM(Num[ge]);
  delayms(2);
  DisplayListChar(address+3,2,"mG");
  delayms(2);
}
/***** 汉字/字符数组显示函数, 参数入口:DisplayListChar(地址,显示宽度,汉字/
字符数组)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address,uchar L,uchar Str[])
{
  uchar i;
  WriteCommandLCM(address,1);
  for(i=0;i<L;i++)
  {
    WriteDataLCM(Str);
  }

}  //例如:DisplayListChar(0x80,4,"");
/*********************************************************
*                                                        *
* 图形显示                                               *
*                                                        *
*********************************************************/
void PhotoDisplay(uchar  *img)
{
  uchar i,j;
  WriteCommandLCM(0x34,1);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for(i=0;i<32;i++)
  {
    WriteCommandLCM(0x80+i,1);    //先写入水平坐标值
        WriteCommandLCM(0x80,1);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再写入两个 8位元的数据
    WriteDataLCM(*img++);
    delayms(1);
  }
  for(i=0;i<32;i++)
  {
    WriteCommandLCM(0x80+i,1);
    WriteCommandLCM(0x88,1);
    for(j=0;j<16;j++)
    WriteDataLCM(*img++);
    delayms(1);
  }
  WriteCommandLCM(0x36,1);         //写完数据,开图形显示
}
/***********************************************************
函数名: DrawPoint
函数说明:画点
传入参数:打点位置(x0,y0);color=1,点亮;color=0,擦除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Point(uchar x,uchar y,bit color)
{
  uchar row,collum,cbite;
  uchar tempH,tempL;
  WriteCommandLCM(0x34,1);  //打开扩充指令集
  WriteCommandLCM(0x36,1);  //打开图形显示
  collum=x>>4;
  cbite=x&0x0f;
  if(y<32)
  row=y;
  else
  {
    row=y-32;
    collum+=8;
  }
  WriteCommandLCM(0x80+row,1);    //先写 Y 坐标
  WriteCommandLCM(0x80+collum,1); //再写 X 坐标
  ReadDataLCM();
  tempH = ReadDataLCM();        //先读出高字节
  tempL = ReadDataLCM();        //再读出低字节
  WriteCommandLCM(0x80+row,1);    //先写 Y 坐标
  WriteCommandLCM(0x80+collum,1); //再写 X 坐标
   if (color)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tempL=(1<<(7-cbite));
    }
    else
    {
      //tempH=(1<<(15-cbite));
      tempL|=(1<<(15-cbite));
    }
  }
  else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tempL=(1<<(7-cbite));
    }
    else
    {
      //tempH=(1<<(15-cbite));
      tempL&=~(1<<(15-cbite));
    }
  }
  WriteDataLCM(tempH);
  WriteDataLCM(tempL);
  WriteCommandLCM(0x30,1);
}
/***********************************************************
函数名: Line
函数说明:画直线
传入参数:直线起始位置(x0,y0);终点(x1,y1)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ine(uchar x0,uchar y0, uchar x1,uchar y1,bit color)
{
  int dx;       // 直线x 轴差值变量
  int dy;      // 直线y 轴差值变量
  char dx_sym;     // x 轴增长方向,为-1 时减值方向,为1 时增值方向
  char dy_sym;     // y 轴增长方向,为-1 时减值方向,为1 时增值方向
  int dx_x2;      // dx*2 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 dy_x2;      // dy*2 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int di;       // 决策变量
  if (x0 == x1)     // 画垂直线
  {
    if (y0 > y1)
    {
      dx = y0;
      y0 = y1;
      y1 = dx;
    }
    for (dx = y0; dx < y1+1; dx++)
    {
      DrawPoint(x0, dx, color);
    }
  }
  if (y0 == y1)     // 画水平线
  {
    if(x0 > x1)
    {
      dy = x0;
      x0 = x1;
      x1 = dy;
    }
    for (dy = x0; dy< x1+1; dy++)
    {
      DrawPoint(dy, y0,color);
    }
  }
  /****************************画斜线******************************/
  dx = x1-x0;     // 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dy = y1-y0;
  if (dx > 0)     // 判断x 轴方向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if (dx < 0)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
  if (dy> 0)    // 判断y 轴方向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if (dy< 0)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
  dx = dx_sym * dx;   // 将dx、dy 取绝对值
  dy = dy_sym * dy;
  dx_x2 = dx*2;     // 计算2 倍的dx 及 dy 值
  dy_x2 = dy*2;
  /***** 使用Bresenham 法进行画直线 *****/
  if (dx >= dy)     // 对于dx>=dy,则使用x 轴为基准
  {
    di = dy_x2 - dx;
    while(x0!=x1)
    {
      DrawPoint(x0, y0,color);
      x0 += dx_sym;
      if (di < 0)
      {
        di += dy_x2;     // 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else
      {
        di += dy_x2 - dx_x2;
        y0 += dy_sym;
      }
    }
    DrawPoint(x0, y0,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else         // 对于dx<dy,则使用 y 轴为基准
  {
    di = dx_x2 - dy;
    while(y0!=y1)
    {
      DrawPoint(x0, y0,color);
      y0 += dy_sym;
      if (di < 0)
      {
        di += dx_x2;
      }       else
      {
        di += dx_x2 - dy_x2;
        x0 += dx_sym;
      }
    }
    DrawPoint(x0, y0,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
/*******************************************
函数名称:voidDrawHand(uchar x0,uchar y0,uchar length,int int_degree,bit color)
功 能:画指针
参 数:(x0,y0)圆盘圆心坐标
        length 指针长度
int_degree 顺时针相对正北的角度 取整数
        color 指针颜色
返回值 :无
********************************************/
// void DrawHand(uchar x0,uchar y0,uchar length,int int_degree,bit color)
  //角度校验前函数定义
// {
//  uchar x,y;
//  x=length * cos(int_degree * 3.14159265 / 180 - 3.14159265 / 2) + x0;
//  y=length * sin(int_degree * 3.14159265 / 180 - 3.14159265 / 2) + y0;
//  Line(x0,y0,x,y,color);
// }
void DrawHand(uchar x0,uchar y0,uchar length,int int_degree,bit color)
{
  uchar x,y;
// int_degree+=58;
  x=length * cos(int_degree * 3.14159265 / 180 - 3.14159265 / 2) + x0;
  y=length * sin(int_degree * 3.14159265 / 180 - 3.14159265 / 2) + y0;
  Line(x0,y0,x,y,color);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NOP();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NOP();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NOP();             //延时
                    }
    return dat;
}
/**************** 单字节写入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模式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即要发送到模式寄存器的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单字节读取内部寄存器 ***************/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始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 0 开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HMC5883_SendACK(1);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 0x3~0x8 共六个地址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 0x3 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 BUF
    {
        BUF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ms(5);
}

//3.主程序(指南针指针图形、方向、角度的显示):
/*********************************************************
******** 文件名:LCD_Main.c ********************************/
/******** 作用:主函数,图形、方向、角度的显示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x0 31
#define y0 31  //表盘圆心坐标
#define R 19   //指针长度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初始化界面镶嵌字模 ********************/
uchar code img_ChuShiHua[]=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2,0x08,0xFF,0x80,0x00,0xC2,0x10,0x82,0x78,0x42,0x01,0x03,0xFE,0x7F,0xC0,
0x80,
  0x0F,0xFE,0x08,0x1E,0x31,0xFF,0x10,0x82,0x48,0x42,0x1F,0xF0,0x04,0x4A,0x43,
0xF8,
  0x02,0x08,0x08,0x10,0x51,0x11,0x1F,0xEF,0x48,0xF7,0x91,0x10,0x18,0x4A,0x42,
0xC8,
  0x03,0xF8,0x08,0x10,0x11,0xFF,0x10,0x02,0x48,0x94,0x9F,0xF0,0x20,0x7F,0xC7,
0xFC,
  0x02,0x09,0xFF,0xDC,0x11,0x11,0x10,0x07,0x48,0x9C,0x91,0x17,0xFF,0x08,0x02,
0x88,
  0x0F,0xFE,0x08,0x02,0x11,0xFF,0x1F,0x8E,0xC8,0xF2,0x91,0x10,0x20,0x1F,0x82,
0x48,
  0x02,0x48,0x08,0x02,0x10,0x10,0x10,0x8A,0x48,0x91,0x9F,0xF0,0x20,0x60,0x87,
0xF8,
  0x0D,0xF6,0x08,0x12,0x13,0xFF,0xB0,0x82,0xCA,0x90,0x91,0x08,0x20,0x9B,0x05,
0x28,
  0x00,0x40,0x08,0x1C,0x7C,0x10,0x20,0x82,0x8A,0xF0,0x81,0x08,0x20,0x0C,0x05,
0x28,
  0x07,0xFC,0x38,0x00,0x00,0x10,0x40,0x83,0x0E,0x97,0x81,0xF0,0xE0,0x70,0x0F,
0xF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1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8,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14,0x08,0x1F,0xF1,0x18,0x02,0x08,0xF9,0x04,0x28,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28,0xFF,0x80,0x22,0x7F,0x0D,0x04,0x88,0x84,0x14,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28,0x88,0x80,0xC4,0xC1,0x30,0x83,0x0C,0x04,0x14,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0,0xFF,0x81,0x07,0x3E,0xFF,0xFC,0x01,0xBF,0x8A,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50,0x88,0xBF,0xFA,0x00,0x00,0x05,0xF8,0x84,0x0A,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50,0x88,0x81,0x02,0x7F,0x3F,0xC5,0x08,0x84,0x0A,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28,0xFF,0x81,0x07,0x08,0x20,0x44,0x90,0x84,0x14,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28,0x88,0x41,0x04,0x2A,0x20,0x46,0x60,0xA4,0x14,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14,0x08,0x41,0x01,0xC9,0x3F,0xCD,0xB0,0xC4,0x28,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14,0x0F,0x87,0x06,0x38,0x20,0x43,0x0C,0x84,0x28,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1,0x08,0x2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3E,0x47,0xFE,0xFF,0xC0,0x4F,0xC5,0xFC,0xBF,0x80,0x72,0x00,0x00,0x90,
0x00,
  0x00,0x06,0x43,0x9C,0x73,0x80,0x20,0x44,0x94,0x92,0x80,0x5F,0xE0,0x00,0x88,
0x00,
  0x00,0x0C,0x47,0xFE,0xFF,0xC0,0x14,0x4E,0xFB,0xDF,0xC0,0x54,0x00,0x0F,0xFE,
0x00,
  0x00,0x08,0xD1,0x08,0x21,0x00,0x04,0x4A,0x41,0x48,0x00,0x65,0x00,0x00,0xA0,
0x00,
  0x00,0x0C,0xD7,0xFE,0xFF,0xC0,0x07,0xEB,0xFF,0x7F,0xC0,0x67,0xE0,0x00,0xA4,
0x00,
  0x00,0x39,0x5B,0xFF,0x7F,0xE0,0x10,0x2A,0x41,0x48,0x00,0x51,0x00,0x01,0x28,
0x00,
  0x00,0x09,0x48,0x02,0x00,0x40,0x20,0x2C,0x7D,0x8F,0x80,0x75,0x40,0x01,0x28,
0x00,
  0x00,0x0A,0x4B,0xFE,0x7F,0xC0,0x3F,0xA4,0xC4,0x98,0x80,0x45,0x20,0x03,0x32,
0x00,
  0x00,0x08,0x42,0xA0,0x54,0x00,0x40,0x2B,0x39,0x67,0x00,0x49,0x20,0x06,0x62,0x00,
  0x00,0x39,0xC6,0xA7,0x54,0xE0,0x41,0xF0,0xCE,0x19,0xC0,0x47,0x00,0x0D,0xBC,
0x00,
  0x00,0x00,0x04,0xFD,0x5F,0xA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
/******************* 圆盘字模 **************************/
uchar code img_YuanPan[]=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C,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A,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9,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A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1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3,0x8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3,0x03,0x81,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C,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3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4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8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1,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41,0x40,0x00,0x00,0x00,0x00,0x05,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49,0x40,0x00,0x00,0x00,0x00,0x0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49,0x70,0x00,0x00,0x00,0x00,0x1D,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6B,0x70,0x00,0x00,0x00,0x00,0x1D,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36,0x70,0x00,0x00,0x00,0x00,0x1D,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14,0x40,0x00,0x00,0x00,0x00,0x0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14,0x40,0x00,0x00,0x00,0x00,0x05,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1,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8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4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3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C,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3,0x03,0x81,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E3,0x8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1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7,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8,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0x00,0x00,0x00,0x07,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int x,y,z;
  int degree,degree_past,times;  //考虑到指针精度不会小于 1° 于是用整型变量
//degree_past与degree的比较决定指针与显示方向的字符是否需要变化
  double angle;
  delayms(40);               //等待上电稳定
  InitLcd();                 //LCD12864初始化
  delayms(5);
  Init_HMC5883();            //HMC5883L初始化
  delayms(5);
//  PhotoDisplay(img_ChuShiHua);    //镶嵌图片
//  delayms(3000);
  ClearScreen();        //清屏
  PhotoDisplay(img_YuanPan);
  delayms(20);
// angle=-58;
// degree_past=-58;
  DrawHand(x0,y0,R,degree_past,1);
  delayms(20);
//  DisplayNumber(0x94,-58);
  delayms(10);
// DisplayListChar(0x8D,1,"N");
  delayms(500);           //图形显示初始化

  while(1)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 BUF中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度数(0~360)

    DisplayNumber(0x84,angle);  //度数显示的精度是0.1° 所以用double型数据 -angle
                delayms(10);
    DisplayNumber2(0x94,x);//显示x的强度
                delayms(10);
                DisplayNumber2(0x8C,y);//显示y的强度
                delayms(10);
                DisplayNumber2(0x9c,z);//显示z的强度
    delayms(5);
    degree=(int)angle;
    if(( degree >= ( degree_past + 3 ) )||( degree <= degree_past - 3 ))
      //检验angle 是否发生了3°以上的变化
    {
      DrawHand(x0,y0,R,degree_past,0);    //擦除原显示指针
      delayms(10);
      DrawHand(x0,y0,R,degree,1);         //更新角度信息后更新指针显示
      delayms(10);
      degree_past=degree;
      delayNOP();
      DisplayListChar(0x8D,2,"  ");        //擦除原显示方向
      delayms(5);
      //更新显示方位
     // angle+=58;                          //
//          if(angle>360) angle-=360;            //
//      else angle=angle;                    //
//      delayNOP();                         // 这四
//句调整显示方向的角度  *** 校验角度后进行的修改 ***
      times=(angle*10)/225;
      delayNOP();
     /* if((times < 1) || (times >= 15 ))    //0°为正北方
      {
        DisplayListChar(0x8D,1,"N");
      }
      else if((times >= 1) && (times < 3 ))
      {
        DisplayListChar(0x8D,2,"NE");
      }
      else if((times >= 3) && (times < 5 ))
      {
        DisplayListChar(0x8D,1,"E");
      }
      else if((times >= 5) && (times < 7 ))
      {
        DisplayListChar(0x8D,2,"SE");
      }
      else if((times >= 7) && (times < 9 ))
      {
        DisplayListChar(0x8D,1,"S");
      }
      else if((times >= 9) && (times < 11 ))
      {
        DisplayListChar(0x8D,2,"SW");
      }
      else if((times >= 11) && (times < 13 ))
      {
        DisplayListChar(0x8D,2,"W");
      }
      else
      {
        DisplayListChar(0x8D,2,"NW");
      } */
    }
       delayms(1000);
  }
}

楼主:
找到问题了传感器得到的值是负值,,没处理会在lcd上直接显示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