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温湿度检测程序+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19-05-24):
基于DHT11温湿度报警系统LCD1602显示操作说明

本设计系统是DHT11温湿度报警系统LCD1602显示,可设置温度的高温报警值和低温报警值、湿度的高湿度报警值和低温度报警值,当有报警时蜂鸣器会发出滴滴的报警声,同时绿色发光二极管闪烁,在LCD1602液晶上还能很直观的看到报警信息。并具有掉电保存功能,数据保存在单片机内部EEPOM中,进入设置界面后如果没有键按下系统会在30秒后自动退出设置界面,人性化的按键设置,按键还具有连加、减功能,当按下按键时有按键声即蜂鸣器叫一声,按键声可以进入菜单内设置,可设置按键声打开或关闭。系统还设有取消报警回差值,增加的系统的抗干扰性。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
蜂鸣器滴滴报警声、发光二极管闪烁。
DHT11温湿度检测

单片机电路原理图:

蜂鸣器    蜂鸣器    B1
10uF    电容    C1
20pF    电容    C2, C3
D    指示灯    D1, D2, D3, D4,
LCD1602    液晶    LCD1
9012    三极管    Q1
10K    电阻    R3, R4
2K    电阻    R1
2K    电阻    R2, R5
SW-PB    按键    S1, S2, S3, S4, S5
sw-灰色    电源开关    SW1
U1    单片机    U1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    U2
12M    晶振    Y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beep = P1^4;   //蜂鸣器

int flag_300ms ;

//  按键的IO变量的定义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sbit wh_led = P2^2;  //温度报警指示灯IO口定义
sbit wl_led = P2^3;  //温度报警指示灯IO口定义
sbit sh_led = P2^1;  //湿度报警指示灯IO口定义
sbit sl_led = P2^0;  //湿度报警指示灯IO口定义

uchar flag_en = 1;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5,t_low = 10;        //温度报警参数
uint s_high = 80,s_low = 10;        //湿度报警参数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sbit dht11=P1^5;         //温度传感器IO口定义
uchar table_dht11[5]={1,2,3,4,5};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0XDF 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Wd:00  H00  L00   ");
        write_string(2,0,"Sd:00% H00% L00% ");
        write_zifu(1,5,0xdf);        //显示度
        write_zifu(1,10,0xdf);        //显示度
        write_zifu(1,15,0xdf);        //显示度
        write_sfm2(1,3,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write_sfm2(2,3,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write_sfm2(1,7,t_high);          //显示温度
        write_sfm2(2,7,s_high);   //显示湿度
        write_sfm2(1,10,t_low);          //显示温度
        write_sfm2(2,10,s_low);   //显示湿度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3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t_high ++ ;                //设置高温值加1
                        if(t_high > 99)
                                t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t_high -- ;                //设置高温值减1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write_sfm2(1,8,t_high);           //显示温度
                write_com(0x80+8);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t_low ++ ;                        //设置低温值加1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设置高温值减1
                {
                        t_low -- ;
                        if(t_low <= 1)
                                t_low = 1;
                }
                write_sfm2(1,13,t_low);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13);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3)                        //设置高湿报警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设置高湿值加1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设置高湿值减1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write_sfm2(2,8,s_high);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0x40+8);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4)                        //设置低湿报警
        {
                if(key_can == 2)
                {
                        s_low ++ ;                        //设置低湿值加1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设置低湿值减1
                {
                        s_low -- ;
                        if(s_low <= 1)
                                s_low = 1;
                }
                write_sfm2(2,13,s_low);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0x40+13);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读温湿度传感器程序****************/
void dst11()
{
        uchar i,j;
        dht11 = 0;
        delay_1ms(5);
        dht11 = 1;
        delay_uint(4);         //50us
        if(dht11 == 0)          //判断是否响应    0 为响应
        {
                while(dht11 == 0);
                while(dht11 == 1);          //等待响应时间过完
                for(i=0;i<5;i++)
                {
                        for(j=0;j<8;j++)
                        {
                                table_dht11[i] <<= 1;
                                while(dht11 == 1);
                                delay_uint(4);         //50us         数据1的高电平时间为110us 低为27us
                                if(dht11 == 1)
                                {
                                        table_dht11[i] |= 0x01;
                                        while(dht11 == 1);          //等待响应时间过完
                                }
                        }
                }
        }
        dht11 = 1;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table_dht11[2] >= t_high))
        {
                wh_led = 0;                  //打开指示灯
        }
        else
        {
                wh_led =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2] <= t_low))
        {
                wl_led = 0;                  //打开指示灯
        }
        else
        {
                wl_led =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0] >= s_high))
        {
                sh_led = 0;                  //打开指示灯
        }else
        {
                sh_led = 1;                  //关闭指示灯
        }

        if((table_dht11[0] <= s_low))
        {
                sl_led = 0;                  //打开指示灯
        }else
        {
                sl_led = 1;                  //关闭指示灯
        }

        if((wh_led == 0) || (wl_led == 0) || (sh_led == 0) || (sl_led == 0))
        {
                        if(flag_en == 1)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beep = 1;
                flag_en = 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flag_300ms ++;
                if(flag_300ms >= 300)
                {
                        flag_300ms = 0;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1的值
                        write_sfm2(2,3,table_dht11[0]);   //显示湿度
                        write_sfm2(1,3,table_dht11[2]);           //显示温度
                        clock_h_l();   //报警函数
                }
                key();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if(key_can == 3)
                        {
                                flag_en = 0;   //手动取消报警
                        }
                }
                delay_1ms(1);
        }
}

DHT11温湿度检测

网友A(2019-11-17):
请问DHT11温湿度传感器在ISIS7中应该用什么元件替代?

网友B:
我想问下,为什么DHT11一值没有传回数据回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DHT11温湿度传感器在ISIS7中应该用什么元件替代?

就画一个3个排针就好了

网友C(2020-04-03):
楼主,小白我问个问题,为什么没看见定义按键的引脚,还有uchar key_can;        这个什么意思,求大佬告知

网友D:
您好,想问问您有proteus软件仿真图吗

网友D:
您好,请问您有proteus软件的仿真图吗

网友E(2020-05-11):
在这里的代码齐全嘛?还是说 压缩包里得齐全?

网友E:
你现在的程序是完整的嘛?

网友F:
你好,请问程序可以运行吗

网友G:
程序根本就没有读DHT11数据的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程序可以运行吗

不用想了,不能运行的。程序里根本就没有读取DHT11的驱动程序

网友H:
这个显示好像有些问题呀,

网友I(2020-07-03):
这里是不是完整程序,还是说在压缩包里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用想了,不能运行的。程序里根本就没有读取DHT11的驱动程序

我也运行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显示好像有些问题呀,

我也觉得显示有问题,我弄了protues仿真,按下设置键显示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为什么DHT11一值没有传回数据回来呢

我试了一下这个读温湿度传感器程序,delay_1ms(5)应该是延时时间太短 根据DHT11的手册,起始信号拉低最少要延时18ms再拉高,所以改成delay_1ms(18)或者时间再长一点,就能读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