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LI9341 16位模式Proteus仿真无法显示

楼主(2019-05-24):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JTAG-DP 失能 + SW-DP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A,0XFF);

        //LCDBL,RD,WR,RS,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2); //CS RS WR RD

//        //LCDRE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LCDRE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LCDBKON;//点亮LCD背光

        //***************************RESET LCD Driver******************************
        LCD_RESET_SET;       //reset-->1
        delayms(1);         //Delay 1ms
        LCD_RESET_CLR;       //reset-->0
        delayms(10);        //Delay 10ms
        LCD_RESET_SET;       //reset-->1
        delayms(120);       //Delay 200ms
        //************************Start initial sequence***************************
                                delayms(500);
                                LCD_WR_REG(0x01);
                                delayms(200);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B);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7);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0);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F);          //3F
                                LCD_WR_DATA(0x3C);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0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B);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        LCD_WR_REG(0x2C);  //往存储器写数据

        delayms(10);

        LCD_Clear(RED);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0;
//        LCD_SetCursor(0x00,0x0000);//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index=0;index<76800;index++)
        {
                LCD_WR_DATA(Color);
        }
}

void LCD_WR_DATA(u16 data){                          LCD_CS_CLR;                                LCD_RS_SET;                                                        LCD_RD_SET;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写寄存器函数void LCD_WR_REG(u8 data){
                                LCD_CS_CLR;              LCD_RS_CLR;//写地址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RD_SET;                LCD_WR_SET;
        LCD_RS_SET;        LCD_CS_SET;  }

ili9340 proteus + Keil.7z

网友A(2019-12-19):
请问一下博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0-02-25):
可以显示  显示模块接线不对
      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05026-1.html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连接问题吗?

楼主(2020-03-28):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连接问题吗?

还没解决。

网友D:
ILI9341_DS.pdf (3.41 MB, 下载次数: 71) 我来拯救你啦,正巧最近使用LCD,仔细看了DataSheet,你使用16位时,D0和D16是无效位,我们使用的是D1-D11,D13-D17这十六个位,详情仔细查看数据手册第七部分

网友D: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网友E(2020-05-16):
附件要怎么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