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下载问题"未知的文件格式,或者文件不存在"

楼主(2019-05-25):
用普中开发配套的stm32f103c8t6程序,用普中配套的下载软件,下载时提示:"未知的文件格式,或者文件不存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文件是hex格式的吗?

网友B:
你是使用什么开发平台?使用什么下载器?若是使用KEIL或IAR的话先要编译生成HEX格式的目标文件,设置好下载器,可以直接在开发平台下载烧录的。

楼主:
你说是在下载时做个选择是吗?我现在就试试,谢谢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改为hex格式后,报警超时。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采用hex格式烧写后,没有下载成功,报警:烧写超时

楼主:
才开始学习ARM,没有仔细查看“必读”。是靠近电源开关附近的跳线帽没有换到ARM方向,问题解决了。谢谢朋友们的帮助。

网友B:
若方便的话请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方便的话请截图看看。

没有办法截图,就在开发板电源开关旁边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