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取模软件的使用,立体显示的话C51的字码是怎么设置?

楼主(2019-05-25):
立体显示的话  C51的字码是怎么设置?

网友A:
立体是什么意思?你要显示三维字模?

一般Led点阵有行扫和列扫两种,如果需要做左右滚动效果的取列扫描字模,上下滚动的要取行扫描字模,不需滚动的任意行扫还是列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