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I/O口输出问题

楼主:
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后,用proteus仿真时,
P1=0xfe;可以正常输出;

j=0;
if(j==0)
{
   P1=0xfe;
}
却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A(2019-05-25):
这要结合完整程序来看

网友B:
有可能是变量类型问题。。你试试把变量改成int型。或者改成:j=0x00;if(0x00==j){ P1=0xfe;}。当然,有用到P1,include单片机头文件。

网友C:
f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要结合完整程序来看

这是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KEY_TABLE[]={0x11,0x21,0x12,0x22};
u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c[]={0xfe,0xfd,0xfb,0xf7,0xef};

void delay5ms(uint x)
{
        uchar t,ms;
        ms=25*x;
        while(ms--)
                for(t=0;t<120;t++);
}

void delays()
{
        uint s=10000;while(s--);
}

void main()
{
        uchar n,x,temp,key,num,i,j;
        n=0;
        x=5;
        j=0;
        for(;;)
        {
                if(j==0)
                {
                        P1=a[n];
                }
                P0=c[x-1];
                delay5ms(x);
                n=n+1;
                if(n==8)
                        n=0;
                P3=0xf0;
                if(P3!=0xf0)
                {
                        delays();P3=0xf0;
                        if(P3!=0xf0)
                        {
                                temp=P3;
                                P3=0x0f;
                                key=temp|P3;
                                key=0xff-key;
                                for(i=0;i<4;i++)
                                {
                                        if(key==KEY_TABLE)
                                        {
                                                num=i;
                                break;
                                        }
                                }
                                if(num==0)
                                        j=0;
                                if(num==1)
                                        j=n;
                                if(num==2)
                                        x=x-1;
                                if(num==3)
                                        x=x+1;
                        }
                }
        }
}
为什么这时的P1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E:
可能j==0这个条件不符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要结合完整程序来看

附上电路图:

网友F:
可能是单片机的驱动坏了

网友G:
既然j=0,那么肯定j==0,被C编译器优化掉不执行这条语句,这是废话语句,C编译器不是傻瓜。你硬要执行,把优化等级降到最低,或者用 volatile定义j。

网友H:
觉得是你P1=a[n]; 这里出了问题了吧
P1=a[n];这里的话数据只显示了一瞬间就被P0=c[x-1];取代
这两行之间插入一个延时就可以了。

if(j==0)
                {
                        P1=a[n];
                        delay5ms(x);
                }
                P0=c[x-1];
                delay5ms(x);

网友G:
不管是什么单片机,编程查错效率最高的是硬件仿真,我从来没有用过proteus,像51单片机,我用自制的试验板,搭好外围元件,插上仿真头,硬件仿真,一般写十几行代码,我就要仿真通过,无非就是设置断点、单步执行、全速执行,只要有错误,很快就发现,AVR单片机用自制的JTAG仿真器仿真,虽然难用一些,也总比没有要好,没有硬件仿真器,我宁愿不编程序,查错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I:
51单片机,我用自制的试验板,搭好外围元件,插上仿真头,硬件仿真,一般写十几行代码,我就要仿真通过,无非就是设置断点、单步执行、全速执行,只要有错误,很快就发现,AVR单片机用自制的JTAG仿真器仿真,虽然难用一些,也总比没有要好,没有硬件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