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ADC0804+8255a连接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9-05-25):
请各位忙看看电路图连接的是否正确
之前改了好多次,只是说连线不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A:
只大概看了下图片,D4下面那里感觉不对,12V怎么跟GND连在一起了

网友B:
总线没网络标号?

网友C: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蜂鸣器接在了常闭端、测温电源接错端子了,复位局部电路也错了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好点,仿真电源部分可以不画,你标它多少,它就是多少

网友D:
蜂鸣器接在了常闭端、测温电源接错端子了,复位局部电路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