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控稳压源设计思路

楼主(2019-05-25):
数码管显示数控电源设计简介
  本人设计的直流稳压电源采用了STC89C51RC,配合D/A转换器件DAC0808和LM317三端稳压块实现电压连续可调。同时能通过LED数码管显示相应的电压值,电路结构简单,显示直观、可靠、实用!
一、工作过程:
    通电复位,电路进入初始状态:LED数码管显示5V,稳压电源输出5V电压。按UP电压向上增加,按Down电压向下递减,按RST(复位)输出5V显示“05.0U”字样。电源处于待机状态。
本系统以 STC89C51RC单片机作为系统的核心,由D/A数字模拟转换模块、按键、LED串口显示模块等模块组成一个数控电源。该系统实现了 输出电压:范围 1.5V ~12.0V,步进0.1V(符合要求),纹波不大于30mV;输出电流:500mA;输出电压值由数码管显示;由“+”、“-”两键控制输出电压步进增减 。输入模块的按键按下之后,对单片机就有了一个输入,单片机将输入的数字一方面给显示模块,让它们在数码管中显示出来;另一部分输给DAC0808,让它 转化为模拟量电流输出,通过运算放大器将这模拟量转化为相应的电压,这电压经过放大后控制LM317T的控制端,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
二、工作原理:
  DAC0808是具有16个引脚的双列直插式8位D/A转换器件。其引脚功能分别为:1脚为空,2脚为GND,3脚为VEE,4脚为DAC输出引 脚,5-12脚为数据输入引脚,13脚为VCC,14脚为基准电压(VREF+),15脚为基准电压(VREF-),16脚为COMPENSATION。 当数据输入量全为0时,其4脚输出电压最低,接近零;当数据输入量全为1时,其4脚输出电压最高,电压值由基准电压VREF决定。因此,基准电压的精度决 定了D/A转换的精度。
  所用的基准电压为15V,而数据输入量在00H-FFH之间变化,即D/A输出的电压有256种。从而不难算出本 电源的精度=15V÷256=0.05859V≈0.06V。假如我们想要6V的直流电压,数据输入量=6V÷0.06V=100,注意这里的100是十 进制的,单片机不能识别十进制数据,所以要把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或十六进制(转换时可用WINDOWS自带的科学计算器进行)。100转换成十六进制后为 64H。只要给DAC0808输入64H,它就能输出6V的电压(注意:理论值和实践值有所出入,具体运用时要适当的调节数据输入量),该电压经运放 NE5532后再去推动LM317,由LM317输出我们需要的电压值,实现了电压数控调节。
三、安装与调试:
  电路中的正负15V、5V由变压器经桥式整流又经过三端稳压器稳压后得到。运放NE5532可以用TL082、4558等常见的型号代替。LM317发热量较大,需要加上散热片。在确认接线无误后就可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