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时分秒秒针显示80 求帮助

楼主(2019-05-25):
不是程序的事,程序没错,做教室照明LCD1602显示屏初始化显示 00:00:80,求解

网友A:
无图、无程序,怎么帮你?猜想?既然你那么肯定“不是程序的事,程序没错”,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喽,还求助啥??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程序啊,图啊,好歹给点信息嘛!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网友C:
初始化显示的是你自己设定的值,难道你无法自己设定?
还有个问题,你可能显示数字的时候没有加上0x30变成ASCII码

网友D:
应该是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初始值设置的问题。如果程序真的没问题,那么就是1602本身程序的问题。你再加一个显示为上去看看情况。根据情况判断问题。

网友E:
你可能显示数字的时候没有加上0x30变成ASCII码  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

网友F:
这个要看代码才懂呀,私聊也可以

网友G:
初始化应该是什么才正确

网友H:
代码有问题

网友I:
程序问题

楼主:
突然一天显示80秒,第二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