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时钟程序 IAP15F4K-HC595-Test(完整)

楼主(2019-05-25):
51单片机电子时钟程序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ds1302.h"
//秒分时日月周年
int Set_Time[3];
unsigned char TIMES[7] = {0x30,0x30,0x10,0x30,0x11,0x05,0x18};
sbit SPEAKER  = P1^3;
sbit SingleKey = P0^7;////把P0.7接地,设置P0.0~P0.3为4个独立按键

sbit KEY1 = P0^0;////P0.0为KEY1
sbit KEY2 = P0^1;////P0.1为KEY2
sbit KEY3 = P0^2;////P0.2为KEY3
sbit KEY4 = P0^3;////P0.3为KEY4
bit flag = 0,flag_ = 0;
bit set_flag;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scan_con[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列扫描控制字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8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蜂鸣器函数
//////////////////////////////////////
void Beep(unsigned int dd)
{
    SPEAKER=1;
        Delaylong(dd);
        SPEAKER=0;
}
////////////////////////////////////////////////////
void Delaylong(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j++);
        }
}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REN =1;
}
////////////////////////////
void PortInit()
{
   P0M1 =0X00;
   P0M0 =0X00;

   P1M1 =0X00;
   P1M0 =0X0C;////P1.2、P1.3强驱动模式,P1.2继电器,P1.3蜂鸣器

   P2M1 =0X00;
   P2M0 =0X00;

   P3M1 =0X00;
   P3M0 =0X00;

   P4M1 =0X00;
   P4M0 =0X00;

   P5M1 =0X00;
   P5M0 =0X00;

   SingleKey = 0;////把P0.7接地,设置P0.0~P0.3为4个独立按键
   KEY1 =1;
   KEY2 =1;
   KEY3 =1;
   KEY4 =1;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data_abs()
{
            displayDat[0] =  TIMES[6]/10;
         displayDat[1] =  TIMES[6]%10;
         displayDat[2] =  TIMES[4]/10;
         displayDat[3] =  TIMES[4]%10;
         displayDat[4] =  TIMES[3]/10;
         displayDat[5] =  TIMES[3]%10;
         displayDat[6] =  TIMES[5]/10;
         displayDat[7] =  TIMES[5]%10;
}
//时分秒处理数据处理
void data_bas()
{
         displayDat[0] =  TIMES[2]/10;
         displayDat[1] =  TIMES[2]%10;
         displayDat[2] =  18;
         displayDat[3] =  TIMES[1]/10;
         displayDat[4] =  TIMES[1]%10;
         displayDat[5] =  18;
         displayDat[6] =  TIMES[0]/10;
         displayDat[7] =  TIMES[0]%10;
}
//设置时间
void sit_Time()
{
        if(set_flag == 0&&index == 0||index != 0)
        {
                displayDat[0] =  Set_Time[0]/10;
                displayDat[1] =  Set_Time[0]%10;
        }
        if(set_flag == 1&&index == 0)
        {
                displayDat[0] = 16;
                displayDat[1] = 16;
        }
        displayDat[2] =  18;
        if(set_flag == 0&&index == 1||index != 1)
        {
                displayDat[3] =  Set_Time[1]/10;
                displayDat[4] =  Set_Time[1]%10;
        }
        if(set_flag == 1&&index == 1)
        {
                displayDat[3] =  16;
                displayDat[4] =  16;
        }
        displayDat[5] =  18;
        if(set_flag == 0&&index == 2||index != 2)
        {
                displayDat[6] =  Set_Time[2]/10;
                displayDat[7] =  Set_Time[2]%10;
        }
        if(set_flag == 1&&index == 2)
        {
                displayDat[6] =  16;
                displayDat[7] =  16;
        }
}
/**************************************************************************
*函数名称:main()
*功能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AUXR =0x00;
        PortInit();
        UartInit(); // 串口1//注意,下载程序选择晶振:11.0592MHz,波特率9600bps
    Delaylong(500);
        Beep(5000);
        //P6=0XFF;
        Ds1302Init();
        Timer0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读取时钟信息
                if(KEY1 == 0)//切换界面
                {
                        Delay10ms();
                        if(KEY1 == 0)
                                flag = !flag;
                        while(!KEY1);
                }
                if(KEY2 == 0)//设置时钟
                {
                        Delay10ms();
                        if(KEY2 == 0)
                        {
                                flag_ = 1;
                        }
                        while(!KEY2);
                }
                if(flag_)//设置时钟界面
                {

                    if(flag == 0)
                        {
                        Set_Time[0] = TIMES[2];
                        Set_Time[1] = TIMES[1];
                        Set_Time[2] = TIMES[0];
                        Ds1302Write(0x8E,0X00);//打开写保护
                        while(1)
                        {
                                if(index == 3)
                                {
                                        index = 0;
                                        flag_ = 0;
                                        break;
                                }
                                if(KEY2 == 0)
                                {

                                        Delay10ms();
                                        if(KEY2 == 0)
                                        {
                                                index++;
                                        }
                                        while(!KEY2);
                                }
                                if(KEY3 == 0)//加
                                {

                                        Delay10ms();
                                        if(KEY3 == 0)

                                                Set_Time[index] += 1;
                                        while(!KEY3);
                                }
                                if(KEY4 == 0)//减
                                {
                                        Delay10ms();
                                        if(KEY4 == 0)
                                                Set_Time[index] -= 1;
                                        while(!KEY4);
                                }
                                if(Set_Time[0] > 23)Set_Time[0] = 0;
                                if(Set_Time[1] > 59)Set_Time[1] = 0;
                                if(Set_Time[2] > 59)Set_Time[2] = 0;
                                if(Set_Time[0] < 0)        Set_Time[0] = 23;
                                if(Set_Time[1] < 0)        Set_Time[1] = 59;
                                if(Set_Time[2] < 0)        Set_Time[2] = 59;
                                Ds1302Write(0x80,Set_Time[2]/10*16 + Set_Time[2]%10);
                                Ds1302Write(0x82,Set_Time[1]/10*16 + Set_Time[1]%10);
                                Ds1302Write(0x84,Set_Time[0]/10*16 + Set_Time[0]%10);
                                for(i=0;i<8;i++)  //8位LED扫描控制
                                {
                                        sit_Time();
                                        display(i,displayDat[i]);
                                }
                        }
                    Ds1302Write(0x8E,0x80);//禁止写保护
                 }
                }
                if(flag_ == 0)//显示时钟界面
                {
                        for(i=0;i<8;i++)  //8位LED扫描控制
                        {
                                if(flag == 0)//显示时分秒
                                        data_bas();//数据处理
                                else                 //显示年月日
                                        data_abs();
                                display(i,displayDat[i]);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static int i = 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i++;
        if(i == 100)//1s时间到了
        {
                i = 0;
                set_flag = !set_fl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