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intf函数的说明及使用以及串口接收字符处理

楼主:
51单片机串口通信中需要发送数据,而一般都会使用printf这个外部函数,printf函数在<stdio.h>这个头文件中,所以要使用这个函数必须要有stdio.h这个头文件。printf函数不需要我们去定义其内部实现,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也可以自己去构造一个相似功能的函数。

在stdio.h中可以看到printf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为一个字符指针其用法与c语言中的的是一样的,而printf函数的内部实现是依靠putchar这个函数来实现的,putchar这个函数在c51的库文件下有定义

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XON  0x11             /*串口流控制符  启动*/
#define XOFF 0x13            /*串口流控制符  中断*/

/*
* putchar (full version):  expands '\n' into CR LF and handles     /*完整版 每次发送数据都要检查sbuf是否有中断信号 */
*                          XON/XOFF (Ctrl+S/Ctrl+Q) protocol             /* XON启动 XOFF中断      通信协议*/
*/
char putchar (char c)  {

  if (c == '\n')  {          /*判断是否是换行符的原因,是因为字符串的标准格式是末尾为\r(回车符)\n(换行符)这两个字符*/
    if (RI)  {                          /*判断接收标识符是否为1,若为1则说明SBUF接受到了信息*/
      if (SBUF == XOFF)  {       /*判断SBUF中的信息是否为中断信号  是则执行以下程序*/
        do  {
          RI = 0;                          /*将接收标识符置1 可以继续接收信息*/
          while (!RI);                    /*判断是否接收到了信息,是则往下循环*/
        }
        while (SBUF != XON);     /*判断接收的信息是否为启动信息,是则退出循环,不是继续循环*/
        RI = 0;                          /*将接受标识符置1 可以继续接收信息*/
      }
  }</div><div>/*只要c是换行符,最终都要执行这里   判断发送标识符是否为1,只有为1才往下执行,这点非常重要调用printf函数时,必须将TI置1*/</div><div>while (!TI);</div><div>  TI = 0;                                         /*将TI置0 准备发送数据*/
  SBUF = 0x0d;                         /* output CR  */          /*  发送回车符*/
  }
  if (RI)  {                           /*下面的if函数又是判断SBUF中是否接收了中断信号与上面的一样*/
    if (SBUF == XOFF)  {
      do  {
        RI = 0;
        while (!RI);
      }
      while (SBUF != XON);
      RI = 0;
<div>    }</div><div>while (!TI);      /*判断发送标识符是否为1*/
TI = 0; /*将TI置0 准备发送数据*/
  return (SBUF = c);                                /*发送字符c*/
}

#if 0         // comment out versions below

/*
* putchar (basic version): expands '\n' into CR LF                  /*精简版*/
*/
char putchar (char c)  {
  if (c == '\n')  {             /*还是判断字符c是不是换行符*/
    while (!TI);                  /*判断TI是否置1     为1向下执行*/
    TI = 0;
    SBUF = 0x0d;                         /* output CR  */       /* c是换行符先发送回车符*/
  }
  while (!TI);                                /*又是判断TI是否为1   为1向下执行*/
  TI = 0;                                     /*将TI置0 准备发送数据*/
  return (SBUF = c);                    /*发送字符c*/
}

/*
* putchar (mini version): outputs charcter only                    /*迷离版   少了判断字符c是否为换行符的步骤 */
*/
char putchar (char c)  {
  while (!TI);                                           /*判断TI是否置1     为1向下执行*/
  TI = 0;                                                  /*将TI置0 准备发送数据*/
  return (SBUF = c);/*发送字符c*/
}

#endif

对于上面putchar函数的实现过程以及细节我已经注释的非常清楚了,但上面的串口流控制符可能有些人有疑惑,我这里解释一下。
XON/XOFF  这两个字符就是串口流控制字符,所谓的流就是数据流,当两个串口之间进行通信时,鉴于两个设备的硬件不一样,一个设备发送的信息让另一个设备处理不过来时,接收方设备就向发送方发送一个XOFF(0X13)字符,发送方接收到这个字符以后就会中断发送,直到接收方处理完数据后又向发送方发送一个XON(0x11)字符,当发送方接收到这个字符时又开始向接收方发送数据。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printf函数来发送数据了,但发送数据前要将TI置1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intrins.h>
void af(int a){
int b,c;
for(b=0;b<a;b++)
for(c=0;c<110;c++);
}
void main(){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SM0=0;
SM1=1;
TR1=1;
EA=1;
ES=0;
REN=1;
TI=1;                /*初始化将TI置1*/

while(1){
af(1000);          /*延迟1秒*/

printf("ghjkl;lkjhgffghjklkjhgfghjk");       /*调用printf函数*/
          TI=1;                                                 /*又将TI置1 方便下车调用printf函数*/
}
}

以上就是printf函数的使用方法,如果觉得这个函数不好使用,可以对putchar函数的源代码进行改动,构造出自己的输出函数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发送数据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但如果我们想接收字符串时就需要自己构造函数,下面的接收字符串函数仅供参考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char a=0;                            /*定义全局字符变量a并且赋值为'0'    a用于接收字符函数判断串口中断是否产生  */
char c[30]="0";                    /*定义全局字符数值c初始为'0'            c用于存放接收的字符串               */
int b=0;                              /*定义全局整型变量b  初始b为0     b用于字符串的赋值串口每中断一次b加1 */
void yc(int a){                     /*构造延迟函数yc*/
int b,c;
for(b=0;b<a;b++)
for(c=0;c<110;c++);
}
int  scan(){                         /*构造接收字符串函数scan*、/
int af;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af 用于返回值*/
int ef=0;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ef 赋值为0  用于判断*/
if(a==1){                            /*通过判断a的值来判断串口中断是否产生*/
af=b;                                  /*将全局变量b的值赋值给变量af*/
yc(1);                                  /*延迟1秒*/
while(b!=af){                       /*判断b与af是否相等     不等进入循环     否则退出循环 */
af=b;                                  /*又将b的值赋值给af*/
  yc(1);  /*延迟1秒*/
}
a=0;                                     /*将a复原为0以便下次处理*/
c[b]='\0';                              /*将第b个地址位赋值为空字符*/
b=0;                                     /*将b清零*/
ef=1;                                    /*ef赋值1 以便返回*/
}
return ef;
}
void main(){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REN=1;
TR1=1;
EA=1;
ES=1;
while(1){
while(!scan());             /*接收到字符串就退出循环*/
TI=1;                           /*TI置1 下面调用printf函数*/
ES=0;                          /*串口中断置不置0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
printf(c);                    /*用printf函数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发送出去*/
ES=1  ;
}

}

void zd()interrupt 4
{
RI=0;                  /*RI置0 以便下次中断*/
a=1;                   /*有中断a就为1*/
c[b]=SBUF;       /*将每次接受的字符存入c中*/
b++;               /*中断产生则b加1*/

}

出自 51黑电子论坛

网友A(2019-12-15):
看了您对putchar函数的中文注释,感觉非常有用。
有个小问题请教,在17和21行,程序是写的RI=0,注释中为将RI置1,有点不理解,不是应该注释为将RI清零吗?谢谢

网友B(2020-04-09):
我用两个串口这个putchar函数名怎么起啊

网友C(2020-12-31):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对putchar函数的中文注释,感觉非常有用。
有个小问题请教,在17和21行,程序是写的RI=0,注释中为 ...

确实是你说的那样,我写的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两个串口这个putchar函数名怎么起啊

这个是库函数里面的,你可以按照它的结构来自己写相似功能的函数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函数里面有while(TI)或者while(RI)这样的死等。要是以1200波特率通信,那就不好玩了。
看《人人学会单片机》学串口多字节高效率发送代码。直接中断里面发送。不需要执行while 死等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