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学习红外开空调源程序

楼主(2019-05-25):
单片机STM32F103ZET6 or STM32F407ZET6红外接收头VS1838b
普通红外发射管

#include "HW.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ff.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OPEN_KT          0  //打开空调命令的红外信息存储首地址
//#define        CLOSE_KT        600        //关闭空调命令的红外信息存储首地址
//#define SET_26          1200        //设置26度 红外信息存储首地址
//#define OPEN_TY          1800        //打开投影 红外信息存储首地址
//#define        CLOSE_TY  2400        //关闭投影 红外信息存储首地址

//#define HW_DAT_SIZE 500 //存储红外信息数组内元素的个数

//
//#define HW_Input PAin( 1 )//红外信号触发引脚,也是定时器输入捕获引脚

unsigned char HW_INT_STA_F_GROUP = 0;//红外中断状态标志组
unsigned char HW_learn_mode = 0; //红外学习模式,值为0则一般模式,值为0xf0时表示进入红外学习模式
/******************************************************************************/
/*红外模块的初始化,包括定时器5与3的初始化*/
void HWInit(void)
{
        TIM5_CH2_Cap_Init(Timer5_MAX_Count,84-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定时器5 通道2 初始化(边沿捕获,计数最大值为0xffff)
        TIM_SetCounter( TIM5, 0 );         //将定时器里的残留值也消掉
        TIM3_PWM_Init(2211,0);//定时器3 PWM初始化,不分频,计数频率位84Mhz,计数上限为1893
}

/******************************************************************************/
/*红外信息学习函数,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学习遥控信号*/
//buff用来保存红外信息
//注意:buff[0]里面的数代表buff里面有多少个有用数据(包括buff[0]本身)
//size为buff所指的内存块的大小
void HWInfroLearn(unsigned short int *buff, unsigned short int size)
{
        unsigned short int num = 0;        //用来计数收到的信息数量
        unsigned char cnt =0;;        //定时器计数

        while(HW_Input == 1)        //等待红外遥控信号的触发(收到的第一个遥控信号一定是低电平)
         {

          }

         TIM_Cmd( TIM5, ENABLE ); //使能定时器5//开始计时,并且开启定时器5的中断

    while( cnt < 10 )   //10*65536us =600多毫秒,如果一个电平时间超过600毫秒,则认为信号已经发送完毕
    {
                if( ( HW_INT_STA_F_GROUP &(1 << Tim5_Int_F ) ) != 0 )//如果进入过中断
                {
                        if((HW_INT_STA_F_GROUP & (1<<Tim5_Edge_F)) != 0)
                        {
                                TIM_Cmd(TIM5,DISABLE );         //关闭定时器5

                                buff[num] = TIM_GetCapture2(TIM5)+cnt*Timer5_MAX_Count; // 得到电平时间

                                if( num < size )
                {
                                        num++;                        //保存序号自增
                }
                                else                     //出错则发送error
                {
                                        puts("buff size too samll \r\n");
                                        buff[0]=500;
                                        HW_INT_STA_F_GROUP &= Clear_Int_F;//清除中断相关标志位
                                        return;
                }

                                cnt= 0;//清除变量值

                                 TIM_SetCounter(TIM5,0);   //将定时器里的残留值也消掉
                                 TIM_Cmd(TIM5,ENABLE );          //开启定时器5
                        }
                        else
                        {
                                cnt++;
                        }

        HW_INT_STA_F_GROUP &= Clear_Int_F;//清除中断相关标志位
      }
   }

   buff[0]=num;//buff[0]用来表示,整个数组内有用信号的个数buff[1]--buff[num-1]
   TIM_Cmd(TIM5,DISABLE ); //关闭定时器5

   return;

}

/******************************************************************************/
/*红外信息的发射,利用定时器的PWM波输出,把遥控信号还原发射出去,载波频率38Khz左右*/
//buff里面为待发射的红外信息
//注意:buff[0]里面的数代表buff里面有多少个有用数据(包括buff[0]本身)
//size为buff所指的内存块的大小
void HWInfroSend(unsigned short int *buff, unsigned short int size)
{
        unsigned short int i;

        //TIM3_PWM_Init(1893,0);//定时器3 PWM初始化,不分频,计数频率位72Mhz,计数上限为1893
        TIM_Cmd(TIM3, ENABLE);

        for(i=1; i<buff[0]; i++ )  //从数组的第二个元素开始,因为buff【0】=0,第一次边沿,是作为开始条件的,那时定时器里面还没有开始计数,等到
        {                                                //第二个边沿到来,第一个低电平才算是正式被记录下来。
                 (i%2 == 1) ? TIM_SetCompare2(TIM3,737) : TIM_SetCompare2(TIM3,0); //输出38khz,占空比为1/3的PWM;,输出低电平,也就是不发送载波
                 delay_us( buff[i] );                             //载波或者低电平维持时间,就是将就收到的红外信息还原发射出去
        }

        TIM_SetCompare2(TIM3,0);// 输出低电平,
        delay_ms(1);                               //确保已经输出低电平,,输出低电平的原因为,怕一直使NPN三极管道通,驱动红外发射管,烧坏管子
        TIM_Cmd(TIM3, DISABLE); //用完之后关闭定时器

}

/******************************************************************************/
/*从文件HWData.TXT的指定位置读取遥控红外信息*/
//pos为文件内部地址指针位置,用来引导从哪个字节开始读取
//buff用来保存读取出的红外信息
//注意:先读出该位置的第一个数(unsigned short int类型)存于buff[0],代表了buff里面有多少个有用数据(包括buff[0]本身)
//size为buff所指的内存块的大小
void HWInfroRead(unsigned long pos, unsigned short int *buff, unsigned short int size)
{
        static FIL f;        //文件变量f
        unsigned  int num;

        memset(&f,0,sizeof(FIL));

        f_open( &f, "0:\\HWData.txt",FA_READ );        //以读方式打开HWData.TXT
        //f.fptr = pos;        //文件内部位置指针
        f_lseek(&f,pos);
        f_read(&f, &buff[0], sizeof( unsigned short int ), &num);        //读取指定地址的第一个数据(有用数据的大小),存于buff[0]
        //f.fptr = pos; //读取过上面的一个数据后,指针位置已经改变
        f_lseek(&f,pos);
        f_read(&f, buff, buff[0]*sizeof(unsigned short int), &num);
        f_close(&f);
}

/******************************************************************************/
/*将学习到的遥控信号保存在文件HWData.TXT的指定位置里面,*/
//pos为文件内部地址指针位置,用来引导从哪个字节开始写入
//buff所指,为待写入的红外信号
//注意:buff[0]里面的数代表buff里面有多少个有用数据(包括buff[0]本身)
//size为buff所指的内存块的大小
void HWInfroWrite(unsigned long pos, unsigned short int *buff, unsigned short int size)
{
        static FIL f;        //文件变量f
        long num=0;

        memset(&f,0,sizeof(FIL));

        // unsigned short int  num1=0;
        if( buff[0] >= size)
        {
                puts( "size too small 2\r\n");
                return;
        }

        f_open( &f, "0:\\HWData.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以写的方式打开HWData.TXT,如果不存在,则新建这个文档
        //f.fptr = pos;        //文件内部位置指针
        f_lseek(&f,pos);
        //num1=;
        f_write(&f, buff, buff[0]*sizeof(unsigned short int), &num);        //将信息写入文件中的指定位置
        f_close(&f);
}

网友A(2020-01-07):
可以买这个整个的源码吗?谢谢大佬,因为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B:
   大神写的好, 支持,红外写的好比较少。有没项项目中实践过?

网友C(2020-04-10):
我想请问下,,我想测红外频率怎么加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