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接两个DS18B20,测出的温度显示相差很大,大概10度左右,大神可以给些建议...

楼主(2019-05-25):
#include <REG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sbit wela = P0^7;
sbit dula = P0^6;

sbit EN=P2^7;//使能
sbit RS=P2^6;//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P2^5;//读/写端(H/L)

sbit DS1=P2^4;  //DS18B20one接入口
sbit DS2=P2^3;  //DS18B20two接入口

sbit Dcfcold=P2^2;
sbit Dcfhot=P2^1;
sbit Dcfmix=P2^0;

bit f1=1;  //正负温度标志位
bit f2=1;

unsigned char  m=1,y=0,o=0;//寄存器
unsigned int sdata1;                //存放整数温度
unsigned char xiaoshu11;           //存放小数后第一位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xiaoshu12;           //存放小数后第二位温度数值
unsigned int sdata2;               //存放整数温度
unsigned char xiaoshu21;          //存放小数后第一位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xiaoshu22;          //存放小数后第二位温度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huany[]=" Welcome to use "; //欢迎使用
unsigned char code tt[]  =" ter thermometer"; //温度计
unsigned char code duqu[]="   loading...   "; //读取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C       C  ";        //框架
unsigned char code tab2[]="U:   C   L:   C  ";
unsigned char code shuzu[]="0123456789+- .*";        //数字,,10加号,,,11减号,,,12空格,,,,13点,,,,14*

uchar u,l,p,Key_value;
//uchar  str[4];
uchar  str[4];//uchartostr函数转换的字符串 同时可以把16进制转成10进制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Ir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Value[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40:u++;break;
                         case 0x19:u--;break;
                         case 0x07:l++;break;
                         case 0x09:l--;break;
           //              case 0x0C:mix=1;break;
           //              case 0x16:imix=0;break;
                         default:break;
                         }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        IrInit();
//        while(1)
//        {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            DigDisplay();
//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Ir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Ir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Ir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Ir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Ir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
/*************LCD1602*****************/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P0=com;
        RS=0;
        EN=0;
        delay(10);
        EN=1;
        delay(10);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P0=date;
        RS=1;
        EN=0;
        delay(10);
        EN=1;
        delay(10);
        EN=0;

}
void init()
{
    RW=0;
        dula=0;
        wela=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0);
        write_com(0x0c);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0);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2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0);
}

uchar *uchartostr(uchar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
        uchar x2,x1,x0,i;
        x2=num/100;
        x1=num%100/10;
        x0=num%100%10;
        i=0;
        if(x2!=0)
        {
                str[i]=x2+48;
                i++;
        }
        if(x1!=0)
        {
                str[i]=x1+48;
                i++;
        }
        str[i]=x0+48;
        i++;
        str[i]='\0';
        return str;
}

void lcd_dis(uchar X,uchar Y,uchar *dis)        //显示数据数组
{
   uchar  pos;
        switch(X)
        {
                case 0:X=0x00;break;
                case 1:X=0x40;break;
                break;
                default:break;
        }

   pos =0x80+X+Y;
   write_com(pos);     //显示地址
   while(*dis!='\0')
   {
        write_data(*dis++);
   }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k;
for (;t>0;t--)
{
  for(j=10;j>0;j--)
  {
   for(k=1;k>0;k--);
  }
}
}

/////////////////////////////18B20one//////////////////////////////

void delay_18B201(unsigned int i)        //18b20全局延时
{
  while(i--);
}

  Init_DS18B201(void)
  {
  unsigned char x=0;
  DS1=1;//DQ复位
  delay_18B201(10);//稍做延时
  DS1=0;//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1(80);//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S1=1;//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20);
  x=DS1;//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1(30);
  return x;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1(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S1=0;//给脉冲信号
      dat>>=1;
      DS1=1;//给脉冲信号
      if(DS1)
      dat|=0x80;
      delay_18B201(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1(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S1=0;
      DS1=dat&0x01;
      delay_18B201(5);
      DS1=1;
      dat>>=1;
   }
   return(dat);
}
void ReadTemperature1(void)
{
   unsigned char L=0;
   unsigned char H=0;
   Init_DS18B201();
   WriteOneChar1(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1(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100);
   Init_DS18B201();
   WriteOneChar1(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1(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 温度
   L=ReadOneChar1();                 //温度低8位
   H=ReadOneChar1();                 //温度高8位

            f1=1;
                sdata1 = L/16+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1 = (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12 =(L&0x0f)*100/16%10;        //小数第二位

}
///////////////////18B20two/////////////
void delay_18B202(unsigned int i)        //18b20全局延时
{
  while(i--);
}

  Init_DS18B202(void)
  {
  unsigned char x=0;
  DS2=1;//DQ复位
  delay_18B202(10);//稍做延时
  DS2=0;//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2(80);//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S2=1;//拉高总线
  delay_18B202(20);
  x=DS2;//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30);
  return x;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2(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S2=0;//给脉冲信号
      dat>>=1;
      DS2=1;//给脉冲信号
      if(DS2)
      dat|=0x80;
      delay_18B202(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S2=0;
      DS2=dat&0x01;
      delay_18B202(5);
      DS2=1;
      dat>>=1;
   }
   return(dat);
}
void ReadTemperature2(void)
{
   unsigned char L=0;
   unsigned char H=0;
   Init_DS18B202();
   WriteOneChar2(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2(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2(100);
   Init_DS18B202();
   WriteOneChar2(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2(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 温度
   L=ReadOneChar2();                 //温度低8位
   H=ReadOneChar2();                 //温度高8位

            f2=1;
                sdata2 = L/16+H*16;                   //整数部分
            xiaoshu21 = (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2 =(L&0x0f)*100/16%10;        //小数第二位

}

  void display0()//显示welcome   to use the
{
       unsigned char i,w,h=0x8f,i1,w1,h1=0xcf,w2,i2,h2,g=2;
       init();
           for(w=0;w<16;w++)  //显示欢迎
           {
               write_com(h--);//第一行自减左移
               for(i=0;i<16;i++)
               {
                  write_data(huany[i]);
                          delay_50us(5);
               }
           }
           for(w1=0;w1<16;w1++)//第二行自减左移
           {
               write_com(h1--);
               for(i1=0;i1<16;i1++)
               {
                  write_data(tt[i1]);
                          delay_50us(5);
               }
           }

       delay_50us(5000);//显示loading
           init();
           write_com(0x80);
           for(w2=0;w2<16;w2++)//向右显示
           {
           write_data(duqu[w2]);
                   delay_50us(200);
           }
           while(g--)//小数点循环亮灭
           {
               write_com(0x8a);
               for(i2=0;i2<3;i2++)
               {
                      write_data(duqu[i2]);

                   }
                   write_com(0x8a);
               for(h2=10;h2<14;h2++)
                   {
                      delay_50us(300);
                      write_data(duqu[h2]);
                          delay_50us(300);
                   }
           }

}

void display1()        //显示框架
{
       unsigned char p,q;
       init();//全局清零
       write_com(0x80);
       for(q=0;q<16;q++)       //显示TMHL
       {
          write_data(tab1[q]);
       }

       write_com(0xc0);
       for(p=0;p<16;p++)
           {
       write_data(tab2[p]);
           }
                  write_com(0xc4);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cd);
            write_data(0xdf);
}

void displayone(unsigned int date)         //显示温度,
{
      if(date/100==0) //100度内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shuzu[date/10]);//十位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shuzu[date%10]);//个位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shuzu[13]);//小数点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shuzu[xiaoshu11]);//小数点后一位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shuzu[xiaoshu12]); //小数点后二位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0xdf);
                 }
}
void displaytwo(unsigned int date)         //显示温度,
{
      if(date/100==0) //100度内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a(shuzu[date/10]);//十位
         write_com(0x89);
         write_data(shuzu[date%10]);//个位
         write_com(0x8a);
         write_data(shuzu[13]);//小数点
         write_com(0x8b);
         write_data(shuzu[xiaoshu21]);//小数点后一位
         write_com(0x8c);
         write_data(shuzu[xiaoshu22]); //小数点后二位
         write_com(0x8d);
         write_data(0xdf);

     }
}

//void fuhao()        //温度正负子程序
//{
//            if(f==1) //温度为正
//         {
//            write_com(0x84);
//        write_data(shuzu[12]);
//         }
//         else if(f==0) //温度为负,显示负号
//         {
//            write_com(0x84);
//        write_data(shuzu[11]);
//         }
//}

void key()
{
        Key_value = P1;

        Key_value = Key_value & 0x0f;

        if ( Key_value != 0x0f )
                  {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0e: u++; break;
                                case 0x0d: u--; break;
                                case 0x0b: l++; break;
                                case 0x07: l--; break;
                        }

                   }
        }

void  compare()//温度数据比较
{

           if(sdata1>=u) //温度大于上限,开冷关热
             {
              displayone(sdata1);
                          displaytwo(sdata2);
                          Dcfcold =1;                   //1.5
                          Dcfhot  =0;                           //1.3
             }
            else if(l>0&sdata1<=l)        //温度小于下限,开热关冷
                   {
                     displayone(sdata1);
                                         displaytwo(sdata2);
                                         Dcfcold =0;     //1.5
                                         Dcfhot  =1;           //1.4
                                   }
                        else if(sdata1<u&sdata1>l)
                                   {
                                     displayone(sdata1);
                                          displaytwo(sdata2);
                                         Dcfcold =0;    //1.5
                                         Dcfhot  =0;           //1.4
                                         Dcfmix  =0;
                                   }
            else
                        displayone(sdata1);
                        displaytwo(sdata2);
  }

void main()
{

//P1=0x00;
  u=35;
  l=20;
  IrInit();
  display0(); //欢迎,
  display1();//框架
  while(1)
  {
                 lcd_dis(1,2,uchartostr( u ) );
             lcd_dis(1,11,uchartostr( l ) );
         ReadTemperature1();        //测温程序
                 ReadTemperature2();        //测温程序
        // fuhao();//负号显示程序
         key();        //按键
         compare();
                Ir_work();
  }

}

网友A:
???是在同一个空间还是不同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同一个空间还是不同空间?

同一空间

网友A:
同一空间存在温差也很正常,得看两个探头所在周围环境有没有热源(温差)

网友B:
你这个是用的是几个DS18B20呢?两个18B20应该得 有使用序列号相关的代码吧,我没有看见相关代码

网友C:
如果这个温差是恒定的话,可以考虑后期先对数据进行处理(加减定值),然后再显示

网友D:
这是我曾用32写的,可做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61142-1.html

网友E:
两个端口有没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