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到底支不支持win10

楼主(2019-05-25):
ch340g支持win10吗?淘宝上有的人说可以,有的说不行。上次发邮件问了南京沁恒科技园的人说可以。之前用win7的时候用的pl2303hx,win10就蓝屏,好担心ch340g会蓝屏啊,求助啊!谢谢

网友A:
支持,正常使用

网友B:
上面那两款,从 XP 到 WIN10 没遇到蓝屏过

网友C:
我就是用这个烧写代码进51中的,如果烧写的时候不拔掉串口是不会蓝屏的,拔掉之后偶尔蓝屏

网友D:
可以的,不要慌,实在不行装个多系统啊?

网友E:
沁恒的技术支持说行,肯定行。如果有问题,检查电路,尤其PCB布局。

网友F:
支持的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G:
可以使用

网友H:
pl2303和ch340都有支持win10的驱动,我都用了n年了,没出过什么问题,绝大部分支持win7的软件win10都兼容

网友I:
绝对没问题,没发现过win10不能用的串口线

楼主:
我亲测可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