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DS1302+带农历显示的万年历程序

楼主(2019-05-25):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1302.H"                //DS1302时钟
#include "LQ12864.h"        //OLED12864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ongli.h"                //农历转换
#include "key.h"           //按键
#include "time.h"          //定时器
void main()
{
        Timer1Init();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beep=1;                //蜂鸣器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9-09-16):
谢谢分享正想做一个这个

网友B(2020-08-18):
为什么我的程序出现错误

网友C(2020-11-12):
文件有点小错误:程序里面的头文件为:STC15F2K60S2.H,然而文件夹里面是SWC15F2K60S2.H,得把W改为T才能用

网友D(2021-01-10):
用89C52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程序出现错误

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学习了,最近刚好买了个51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