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电子秤计算实物重量单片机程序算法问题

楼主(2019-05-25):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在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时为什么需要先将Weight_Shiwu乘以10

网友A:
是否为了保留1位小数,而又避免浮点运算。

网友B:
你这个qupi是否是Weight_Maopi;    乘以10,然后%10是为了保留一位小数

网友C(2020-02-25):
在电子称的实际应用中,通常是通过砝码校正法获取电子秤读数与实际重量的关系后,再应用到实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