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击proteus isis没反应

楼主(2019-05-25):
为什么双击proteus isis没反应

网友A:
看看提示了什么,是否没有正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提示了什么,是否没有正确安装。

什么都没提示,鼠标就转几下就没反应了,安装好几次了,没有提示

网友B:
可能是你安装的版本与你电脑的兼容性不合,你右键属性,改一下兼容性设置试试

网友C:
可能没有破解,需要破解

网友D:
彻底卸载一遍,注册表也删掉,搞个清理软件,彻底删一遍,然后按步骤一步步来安装一遍,记得管理员启动。

网友E:
以前是否打开过,如果从安装完就一直打不开,就可能是电脑系统不兼容或安装过程有问题

网友F:
是否安装了和你的Windows系统不匹配的版本?

楼主:
以前打开过,同一个系统

网友G(2019-07-11):
我的也出现这个情况了,之前可以用的,今天刚刚安装了双击打不开,破解汉化都搞好了,就是打不开

网友H(2020-11-12):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没提示,鼠标就转几下就没反应了,安装好几次了,没有提示

我的也是什么也没有,鼠标转了几下就没反应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出现这个情况了,之前可以用的,今天刚刚安装了双击打不开,破解汉化都搞好了,就是打不开

安装路径改成全英文试一下,

网友J:
任务管理器检查进程CPU、内存占用是否正常。

网友K:
有可能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根据教程来,不行就重新下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