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不控制全部单片机P2口实现数字改变

楼主:
为什么实现不了变换呢,还有就是怎么控制P2=0x08,P2=0x04;因为只想用2.2;2.3,不影响其他口,该怎么改呢

#include<reg51.h>
sbit a=P3^3;
sbit b=P3^4;
sfr P2M0=0xf3;
sfr P2M1=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08;
        P1=Tab[k%10];
        delay();
        P2=0x04;
        P1=Tab[k/10];
        delay();

}

void main()
        {
                                        if(a==0)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12);

                                         }
                                 }
if(b==0)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13);

                                         }
                                 }
        }

网友A(2019-05-26):
貌似可以引入一个中间函数,通过与、或逻辑关系运算,最终得到你想要 的结果“只想用2.2;2.3,不影响其他口”

网友B:
不改变其它位状态的方法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3;//清0 P2.2、P2.3
        P2|=0x08;//赋值P2.2、P2.3
        P1=Tab[k%10];
        delay();
        P2&=0xf3;//清0 P2.2、P2.3
        P2|=0x04;//赋值P2.2、P2.3
        P1=Tab[k/10];
        delay();
}

网友C:
为什么 不能显示12和13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不能显示12和13呢

#include<reg51.h>
sbit a=P3^3;
sbit b=P3^4;
sfr P2M0=0xf3;
sfr P2M1=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08;
        P1=Tab[k%10];
        delay();
        P2=0x04;
        P1=Tab[k/10];
        delay();
}

void main()
{
        second=0;
        while(1)
        {
                if(a==0)
                {
                        second=12;
                }
                if(b==0)
                {
                        second=13;
                }
                DisplaySecond(second);
        }
}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a=P3^3;  // 按键
sbit b=P3^4;  // 按键
sfr P2M0=0xf3;
sfr P2M1=0xff;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不改变其它位状态的方法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3;//清0 P2.2、P2.3
        P2|=0x08;//赋值P2.2、P2.3
        P1=Tab[k%10];
        delay();
        P2&=0xf3;//清0 P2.2、P2.3
        P2|=0x04;//赋值P2.2、P2.3
        P1=Tab[k/10];
        delay();
}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08;
        P1=Tab[k%10];
        delay();
        P2=0x04;
        P1=Tab[k/10];
        delay();

}
*/
void main()
{
        if(a==0)
        {
                while(1)
                {

//                        DisplaySecond(second=12);
                        DisplaySecond(12); //能显示12和13

                }
        }
        if(b==0)
        {
                while(1)
                {

//                        DisplaySecond(second=13);
                        DisplaySecond(13); //能显示12和13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a=P3^3;
sbit b=P3^4;

谢谢 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您的有点问题 因为while(1)跳不出循环 所以编的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