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当按键长按下小灯才会闪烁,而不是按键按下第几下闪烁几次

楼主(2019-05-25):
目标是    比如当按键按下累加到第4次,小灯闪四次,第五次闪五次,第十次清零
目前情况是    只用当按键长按下小灯才会闪烁,而不是按键按下第几下闪烁几次
附件pdf是Proteus仿真工程,下载以后文件后缀改回pdsprj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大佬

proteus仿真工程

网友A:
你自己要懂举一反三啊。照你的要求,就是加一个变量。累计按键次数。然后用这个次数,加一个循环。在循环里加入灯亮,延时,然后灯灭,延时。

网友B:
不用看你的文件,楼上正解,比如,按键每按一下,i++; 然后来一个for循环,灯闪烁的次数与i关联。

网友C:
关键重点~消抖

网友D:
这个是一个按键扫描的问题吧。第一次烧苗确认按键已经按下,延时n毫秒,第二次扫描确认按键没松开,延时n毫秒第三次。。。第四次。多次是避免和按键快速松开按下误判。这样就能判断按键是长按还是快速按下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