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里关于STM32库不显示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9-05-25):
自己下了一个STM32的库,但是有的管脚是没有显示的,看了一下管脚属性,是有定义的,为什么看不到呢

网友A:
把库发表出来让别人试一下。

网友B:
看一下设置里面有没有隐藏管脚,实在不行就重新画一下封装管脚,或者是下载一个

网友B:
把库发出来看看,或者是管脚问题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