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寻迹小车沿磁条行驶 求帮助

楼主(2019-05-26):
用51单片机

网友A:
用stm32f407

网友B:
建议你自己做了一个自动寻迹小车,用L293做的H桥的电机驱动模块,四路寻迹传感器用霍尔传感器做磁条寻迹,7805的稳压模块

网友C:
自己做了一个自动寻迹小车,用L293做的H桥的电机驱动模块,四路寻迹传感器用霍尔传感器做磁条寻迹,7805的稳压模块

网友D:
小车底部放两个霍尔传感器,使小车放在磁条上时,两个传感器一边一个,根据传感器的数据左右调节小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