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SX1308芯片的LED恒流驱动电路原理图与PCB文件

楼主:
本电路基于PT4115恒流驱动芯片和SX1308芯片,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可以网上查一下。本电路分为3个部分,一部分是SX1308的升压部分(12V电压升24V),因为PT4115功率还有供电的便利性所以采用两个独立相同的PT4115恒流供电电流。每个PT4115驱动25个LED,电流采用5组LED串联,每组五个并联的方式。升压部分是SX1308,最大电流2A,升压电压计算公式为(R5/R6+1)*0.6,本电路是24伏特左右。升压部分的供电电压是2-24V,电压过高或导致这部分芯片损坏。该部分两个22uF电容使用1210封装MLCC电容,电感是CD75封装的。设计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保证电路的稳定建议不使用升压部分电路,将这一部分电流不焊接,直接短接升压部分的输入正和输出正极。如果想用升压电路图中的电解电容E?不要焊接,我调试的时候遇到芯片烧毁排查就是这个电容导致的,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电路高频纹波。最好的办法还是跳过升压电路。

PT4115的最大驱动电流是1.2A,最大电压是45V。电路的驱动电流取决于R1、R2(2512封装)两个取样电阻,计算公式为电流等于0.1除以阻止。本图的电阻选择0.15欧姆,电流约660毫安,五个LED并联,每个led电流分得电流约134毫安。图中的LED是5730,最大电流为150毫安,满足设计要求而且有利于LED寿命。5组串联,单个LED压降按3.4伏特算该电路供电至少需要17V。DC2.5接口,所以不使用升压部分供电电压范围为17到45伏特。市面上24V电源较多,十几块就搞定了。我调试使用的就是24V/3A的。

电路中的LED间距是故意加大的,主要是考虑散热。电路我做出了实物验证了没有问题。某宝的PT4115有假货,不能恒流。我调试的时候遇到过,LED容易电流过大导致烧。调试验证4115能不能用时可用12V电源供电(不使用升压功能),可以看到LED微亮(因为电压不够),PT4115的主要作用就是恒流,所以用万用表电流20A档位,依次短接1组LED、2组、3组、5组。电流应该都在0.7A以内,超了就说明该芯片有问题。
压缩包里面有原理图和PCB文件,我是安照这个文件打样的。实物图片见图,功率大约25W。支持调光,不接东西默认是最大。如需使用这个功能自己网上查PT4115。P1的端子是将两个4115单元分开的,短接即可。BOM表自己导出,可以直接使用本电路或者作为参考学习。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文件如下:

网友A(2020-03-29):
谢谢楼主分享。

有个电感头撞坏啦。。。

网友B(2021-06-10):
有没有控制3个led的电路图啊

网友C(2023-06-22):
电流大 长时间会烧吗?散热不行。

网友D(2026-01-02):
感谢大佬开源